请问一下,伟力 V977 的遥控器右下角的那个 Hover Debugging 按键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7-01-30):
请问一下,伟力 V977 的遥控器右下角的那个 Hover Debugging 按键是干嘛用的?按照其意思,好像是悬停点的设置,但我试着按了几十下,好像螺距都没什么变化,那个按键是干嘛用的?

楼主:
6g模式如果漂移就需要这个按键,具体参见说明书

楼主:
引用 楼主:
6g模式如果漂移就需要这个按键,具体参见说明书

说明书也没说清楚,只是说调整悬停时的螺距,但我连续按了几十下,螺距都没变化的,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也没说清楚,只是说调整悬停时的螺距,但我连续按了几十下,螺距都没变化的,怎么回事?

哪位模友有伟力V977 ?我提到的那个按键是什么作用的?连续按了几十下,好像螺距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按到飞机能稳定悬停后,得重启遥控器才能保存数据,具体看说明书,说明书写得清清楚楚。
这其实是第10和第11通道的数值调整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到飞机能稳定悬停后,得重启遥控器才能保存数据,具体看说明书,说明书写得清清楚楚。
这其实是第10和第 ...

好像不用按那个按钮,都可以稳定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用按那个按钮,都可以稳定悬停。

那应该就是之前出厂调整好了的吧。那个按钮相当于调试按钮,按了之后就进入调试模式,按微调调整悬停,调到能悬停的时候,再按那个按钮就保存。
但是得重启遥控,而且调悬停的时候得飞起来调,在地面调调不准。
以上是我的经验,不一定对。

网友B:
选6轴模式,先按3下那个键,起飞,调整前后左右微调直到飞机定点悬停不漂,再按一次,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6轴模式,先按3下那个键,起飞,调整前后左右微调直到飞机定点悬停不漂,再按一次,OK。

您的方法我先试一下,但伟力 V977 的原厂说明书,我从头到尾看了两三遍,都找不到那个按键的具体作用,英文翻译也看了,不过伟力的英文翻译难以恭维,很多错漏的,很多生搬硬砌的中式英语表达。

网友:
1,我上面说的是存储6轴模式下的定点悬停设定,这个存储关电也不会丢失,但如果换飞机就不行了。在你使用这个功能之前最好先调整拉杆长短,使飞机6轴漂移的程度最小,然后通过这个方法获得完美定点悬停。
2,长按这个键3秒,听到一声长鸣后可以复位所有的调整回到初始状态。
3,关机后向右按住自旋微调键不放,同时打开电源开关,可以复位所有摇杆的中位。此操作不论摇杆在什么位置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6轴模式,先按3下那个键,起飞,调整前后左右微调直到飞机定点悬停不漂,再按一次,OK。

我按照你那种方法试了一下,好像那个按键不起作用,纯粹是多余的,直接调舵机拉杆,调几下微调,关机,照样可以保存微调数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那种方法试了一下,好像那个按键不起作用,纯粹是多余的,直接调舵机拉杆,调几下微调,关机,照 ...

连按3下之后,显示屏上的飞机图案会开始闪烁,如果没反应可能是你那个按键有问题。。。

网友(2020-04-21):
我也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