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7-01-30):
本人菜鸟一个,准备弄个虎1,想问:最好用多少通道的遥控器控虎式

网友:
看你需求来说,你要的功能越多,遥控器的通道数相应就要多。

网友:
哈哈,我也一直考虑这种问题。如果不用声组控制的话,一起数数通道数。1、前后。2、左右。3、炮塔左右。4、炮上下。5、开炮声光及后座。6、同轴机枪声光。7、开启横稳。8、开启垂稳。7、开闭前大灯。8、开启坦克发动机启动声音。9、拉烟。10、武器站左右。11、武器站上下。12、武器站开火声光。13、摄像头左右。14、摄像头上下。15、摄像头变焦。如果武器站再加摄像头的话。16、一二号摄像头切换通道。17、18、19二号摄像头上下左右变焦。20、驾驶员探出头。21、车长炮长敬礼手指目标。楼主自行脑补,我编不出来了。
不过讲真的,个人认为一般要个6通的,9通10通也就不错了。

网友A:
楼主打算自己造?

网友:
10通道预留些以后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算自己造?

坦克在准备,遥控肯定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坦克在准备,遥控肯定买现成的。

期待啊!到时发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