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7-01-30):
各位能说下汽油
发动机
轴和桨轴(浆夹)是怎样连接的吗,是顶丝还是螺纹,改造割草机的发动机,不知道桨轴怎么解决。如果方便的话拍个照也是不错的,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另外,如果自己车的话能不能使用顶丝固定,这样靠谱吗。现在飞的是一架甲醇练习机,熄火炸过一次,起落架连接处断了,还好问题不大,至今已50起落。准备上汽油抱着折腾的心态去改割草机。

网友A:
割草机转速功率都不够尽量还是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