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炸鸡

楼主(2017-01-30):
炸机修好后  电机转的时候一卡一卡的   转得很慢 还发烫
  是电调出问题了么?

网友:
是,一般是电调中有一相输出的检测电阻开路造成的。

网友A:
先看看电机插头线断了没有
,三根线拉分别拉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机插头线断了没有
,三根线拉分别拉一下看看

线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机插头线断了没有
,三根线拉分别拉一下看看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这电机是次品  电机里的漆包线有接头  接头没上绝缘漆      就包了点热缩管

网友:
焊接的问题,我就是遇到虚焊,推油门转起来突然断电,然后又自己转起来,反反复复

网友A:
有线头很正常,线绕到最后接成三根线出来,又不是直接三根线
绕出来的,微型都这样,如果说后不对,请楼下详细说说

网友B:
断的地方是三根插针与漆包线的接的地方,剪断重新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头很正常,线绕到最后接成三根线出来,又不是直接三根线
绕出来的,微型都这样,如果说后不对,请楼下 ...

嗯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的地方是三根插针与漆包线的接的地方,剪断重新接吧

我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