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一下,问问x3改380的事

楼主(2017-01-31):
我的x3改了380桨,用的塑料尾桨,总感觉有的时候锁不住尾,看了看380的尾桨装不上,太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啊?

网友:
380的尾桨是500的,另外改380原来的尾桨是够用的

网友A:
说出你的陀螺仪锁尾舵机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出你的陀螺仪锁尾舵机和电机

mb陀螺,蝎子2520,kst515/565锁尾舵机,用的富丽塑料尾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b陀螺,蝎子2520,kst515/565锁尾舵机,用的富丽塑料尾桨

2520飞380不够力只能加大转速加大转速减少了时间要么改kv要么换电机,我deko1107都锁的好好的其他同配置,mb感度要调对不然尾巴也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20飞380不够力只能加大转速加大转速减少了时间要么改kv要么换电机,我deko1107都锁的好好的其他同配置 ...

也没有,我用2520飞11t电机齿,飞2200转速,力量稳够,但是有的时候正钟摆会跑一下,别的时候没事,也不经常,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B:
我的q3改了380桨尾巴用68mm塑料,钟摆侧摆尾巴还是一根棍没问题的,但是只要飞飓风刷锅或者超转下来暴力打螺距尾巴还是会跑,后来用380的尾桨,貌似72mm吧?桨跟打磨后强行装上去,爽歪歪,乱来都不会跑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q3改了380桨尾巴用68mm塑料,钟摆侧摆尾巴还是一根棍没问题的,但是只要飞飓风刷锅或者超转下来暴力打 ...

孔大啊,应该是2.5的螺丝孔吧

楼主:
话说用亚拓470的尾桨可以不

网友C:
用富丽的67mm锁尾没问题 但是平衡不行 原厂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话说用亚拓470的尾桨可以不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富丽的67mm锁尾没问题 但是平衡不行 原厂没试过

一些动作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等快递走货了试试

网友E:
470厚度正好,宽一点锁尾可能好一点,改380要增加尾桨转速。其实360蛮好的没必要改3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0厚度正好,宽一点锁尾可能好一点,改380要增加尾桨转速。其实360蛮好的没必要改380

改完了,浮力大多了,3用380轻

网友F:
可以试试lynx的14t尾齿轮,提高尾桨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lynx的14t尾齿轮,提高尾桨转速

ok

网友:
470尾槳小心會射哦
轉速超過負荷

网友G:
或许是掉转引起的跑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许是掉转引起的跑尾巴

不会吧,我侧钟摆掉转的时候也没跑,就正摆才跑,还有飓风的时候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没有,我用2520飞11t电机齿,飞2200转速,力量稳够,但是有的时候正钟摆会跑一下,别的时候没事,也不 ...

楼主的X3 定速只有2200rpm么?够用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孔大啊,应该是2.5的螺丝孔吧

孔是大,但是也是可以用,平衡没问题,我用的富丽380的那个塑料尾桨打磨装上去,飞了100多电没问题,刚开始还怕射桨,特意拉了几个超转,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X3 定速只有2200rpm么?够用不

380桨,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是大,但是也是可以用,平衡没问题,我用的富丽380的那个塑料尾桨打磨装上去,飞了100多电没问题,刚开 ...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

如果你是塑料尾桨夹的话有射桨夹的风险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塑料尾桨夹的话有射桨夹的风险噢

金属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