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F110室内mini穿越评测 开箱深度评测

楼主(2017-01-31):
                             乐迪室内小穿越评测
玩过航模的都知道 无刷电机力量大 扭矩大 转速高 (翻译成飞行时就是速度快 杀伤力大)
对于一些刚入门的新手司机比如我一个同学 第一次FPV 就是因为速度过快 然后炸鸡 。。。
在玩具的基础上 乐迪发布了一款带图传的fpv空心杯穿越机 (可以说是穿越新手司机的福音 当然老司机也可以在家里 在学校穿穿)
正文:
飞机试飞+室外目视飞行视频地址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8424790
在17年1月17日时乐迪官方在下午推送了一个F110评测参加表格 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回想起昨天在群里立的flag 现在想收都来不及(在16号 我才在群里预测说可能要年后才能发布)
然后就papa打脸。。。。
开始正文吧:   整机测试价格150RMB(自带一个乐迪的S.BUS 接收机R6DSM  如果需要带图传则是249RMB)
这次是顺丰到付 因为21号只有顺丰还在运。。(20号寄出)
21号早上6:40 分我起来了 骑单车到顺丰当地的派送点寻找飞机
硬是找了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乐迪的包裹 到付价格13 也很公道
开始正式的开箱:  (第一层 顺丰包裹)
第二层 黑色自封
破开这层黑色塑料 就可以看到F110 纸盒包装了
简易的纸盒包装 但是纸盒强度却不差 右下角还有一个飞机序列号 纸盒打开一看
第一个是mini USB充电器 支持1A/2A的充电输出 里面还有一套备用的螺旋桨
看到包装盒主体 中间是用海绵包裹住的F110室内穿越机(整机出货) 左上角和左侧是电池槽电池附赠的是2个 600mah 1S电池
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出 图传是一体的图传 天线是三叶草天线  电池用一根橡皮筋固定 上下板由铝柱支撑
不要问我为什么有两个 USB充电器(滑稽)
飞机正面照:  橙色桨叶是机头方向 黑色则是尾部
飞控板用泡沫棉固定在 地板上
这是飞机的主控板 三角形指向机头 左下方是S.BUS输入 如果需要使用2S电池 需要短接电源输入的2S 1S焊点
并且给图传进行外部5v供电 电机也需要更换为2S用的电机因为时间和经费问题这里没有使用2S
飞机左上角BUZZ口可以焊接蜂鸣器寻机时方便。。
图传大体清晰 (只不过图传功率25MW 具体距离因地而异)
电机下方有减震棉消除电机抖动 并且环扣有松动可以防止电机抖动影响飞控
开箱评测到此结束 从这里开始将是遥控器设置教程:
乐迪遥控器:
①找到一个新的模型位置 然后设定为多旋翼模型 然后重置该模型设置
②找到油门相位设置 设置3通道反相 、
③找到对码按键长按2S对码
到此乐迪遥控器设置完毕
其他遥控器:
①需要购买该品牌的S.BUS接收机
②正确将接收机和3p杜邦线连接
③对码
④如为futaba遥控器需要设置3通油门反相如为天地飞则不需要设置反相
⑤飞机默认5通道为模式设置
⑥PWM三段开关控制模式 pwm处于高位时为自稳模式 pwm属于中位(1500)自稳 处于低位为手动模式
⑦飞行前请确认模式设置和机头方向
到此遥控设置结束。。
二、上电和解锁
1.橙色桨叶方向即为前进方向,上电前请确认方向。
2.请将小四轴放在平地上电,上电2 秒后绿灯闪时,请保持静止。
3.绿灯熄灭后,飞机初始化完成。(请注意:此时的方向即为起飞
方向,如果初始化完成后改变了方向,起飞时会自动转回起飞方向)
锁头必须要注意 否则有可能会对飞机机头位置迷失方向导致炸鸡。。
美国手解锁方式&日本手解锁方式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6.gif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8.gif
5.加锁:油门最低,方向最左,保持2 秒,至绿灯灭。
如果飞机在飞行时无法保持平衡向一侧飘去有两种可能
1.  飞机需要校准水平 (校准方法为 摇杆外八字 看到灯闪绿一下 然后断电重启即可)
2.  飞机结构损坏并且用胶水或者其他固定体粘合在一起。。导致飞机震动加剧
解决方法:更换机架或使用更软的海绵给飞控减震。
本人就曾断裂过机架然后用胶水粘补并且加固定片 然后最后因为抖动剧烈 飞控抖傻
更换机架教程:
①拆卸桨叶 可以尝试用镊子两端扣住桨叶
②拆除固定电机的脚架 方式:用硬物把内侧的扣环向内顶出
③将电机由上至下顶出
④拆除飞控上板 普通十字螺丝刀即可
⑤飞控和摄像头都是用泡沫棉固定 需要找一个新的来重新固定
⑥拆卸铝柱 并且将电机线焊离飞控板
⑦拆卸电机垫棉
⑧装入新的机架
⑨先定位前方并且装入飞控(摄像头最后装)
⑩焊接电机线 并且按照拆卸顺序组装。
解说&试飞视频稍后补上

网友:
淘宝没搜到卖的

网友:
这么多重复的图是啥情况,而且干脆我就没看懂这个测评说的是个啥

楼主:
应该还没有正式发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