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问题

楼主(2017-01-31):
到底怎么搞v尾混控,完全不懂啊,求大神指点下,买了小胖子完全搞不懂v尾混控怎么调啊。。

网友A:
你这都搞不定啊。控设置V尾混控,然后1 2通道接左右尾翼,看看正反,就完了。接飞控的话,我的是a控,控不开混控,按说明书来

网友B:
这都没搞懂的话,建议暂时先别整小胖子fpv了。先飞飞板机苏27,冲浪者,塞斯纳啥的。

楼主:
搞懂了。。。原来华科尔d10自带各种尾型。。调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搞不定啊。控设置V尾混控,然后1 2通道接左右尾翼,看看正反,就完了。接飞控的话,我的是a控,控不 ...

嗯嗯,找到尾翼类型了,调好了,,第一次入手v尾的飞机,先买了个nb one 飞控,先飞目视,4s 5200毫安,2814 1100kv上9×6桨速度会不会很快,我看很多人说小胖速度很快。。

网友:
我跟你差不多的配置,小胖很好飞。可快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