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增程问题

楼主(2017-01-31):
本来认为是简单地事情,发现难倒我了!
遥控器
是JR DSX9II 2.4G的,从教练口(D.S.C)引出信号接入433,观察433灯指示,应该是有接收到PPM信号,但是操控
舵机
就是不动作;
由于遥控器说明书是以72MHz为基础的,指出可以设置是PPM还是SPCM输出,但实际为2.4G版的,遥控器上并没有这个设置;
所以有个问题想要先确认下,D.S.C输出的是PPM还是SPCM信号;哪位大侠知道的知道的,请教一下!

楼主:
看来,十有八九教练口输出的是PCM信号而非PPM,导致433不能工作

网友A:
可以试一下用D.S.C口接模拟器,能玩模拟器说明输出是PPM信号。

网友B:
我的摇控器也是j r d s x l l 的,我测过d s c 口是p p m 信号,但是你的摇控器比须在关机状态才有p p m 输出

网友B:
开机是没有p p m 输出,开机是接收外来p p m 信号的

楼主:
这就奇怪了!
前提当然是没有开机,不过AB的433就是连上后,操控舵机无效!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D.S.C接口线到底是几根线,2根还是3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