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为什么机子会倒着走

楼主(2017-01-31):
如题,桨有数字那面在前,和没数字那面在前的两种都试过了,都是往机头方向吹风

楼主:
手机端怎么发视频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反了。

网友A:
数字朝前,然后调整电机三根线中的2跟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4D飞行,变距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4D飞行,变距桨

那是f959,是用有刷的固定翼

网友:
3楼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朝前,然后调整电机三根线中的2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