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故障致两度坠机+救援

楼主(2017-01-31):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舵机故障致两度坠机+救援

网友:
广告165秒,真~~~

楼主:
是优酷的错,不是我

楼主:
啥时候变成标清啦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翻滚幅度太大导致受力太强而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翻滚幅度太大导致受力太强而炸的

开始只知道升降舵机扫齿感觉不是很听话(勉强能飞行),直到最后才确定是升降舵机扫齿+副翼舵机进水(估计八九不离十,现在已完全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翻滚幅度太大导致受力太强而炸的

扫齿+进水

网友A:
水机我一般都不用塑料齿,怕出问题。

楼主:
一言难尽...这个升降舵机本是金属齿,我被迫花了不少功夫把输出齿换成塑料的(目的是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机我一般都不用塑料齿,怕出问题。

我发现蓝岱北极星倒扣水里时,升降舵机会形成回路要瞎动。所以为了绝缘把输出齿换成塑料齿,绝缘目的倒是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蓝岱北极星倒扣水里时,升降舵机会形成回路要瞎动。所以为了绝缘把输出齿换成塑料齿,绝缘目的倒是 ...

齿轮位置我一般涂满黄油,电路板用704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位置我一般涂满黄油,电路板用704搞定

防水是非常重要。我说的是另一件事---绝缘(防漏电,损坏舵机)

网友B(2018-04-16):
楼主的相机是怎么安装的?貌似抖动很小

楼主(2021-06-26):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相机是怎么安装的?貌似抖动很小

楼主:
简单安装可能是防抖功能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