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II 2.4G DSC 输出是PPM吗?

楼主(2017-01-31):
如题;

为何接不上433增程?

网友:
是ppm 我用的rlink 433  直接用

楼主:
我是ab的433,连上后,舵机不动作,控中有啥要设置的吗?

网友A(2019-02-24):
引用 楼主:
我是ab的433,连上后,舵机不动作,控中有啥要设置的吗?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找不到遥控器ppm信号。请教一下

网友(2020-02-02):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找不到遥控器ppm信号。请教一下

以前记得有人说过jr的教练口和别的遥控器教练口输出的ppm不一样,是反向的,jr的ppm是通过9x2背后的高频头仓的排针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