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鹰眼飞萤6s相机的远程控制线无法控制拍照怎么办?

楼主(2017-02-01):
前段时间买了个飞萤6s相机外加一根远程控制线,当时拿到后也没测试。这几天刚装到机上,发现
遥控器
只能打开摄像,而且打开后就不能关闭,只能手动按相机按钮关闭。拍照就无法控制了。
已经按照说明要求用一个两段开关控制的。这是我的相机有问题?还是远程控制线有问题?或者需要怎样设置遥控器呢?我的遥控器是14sg,有人用过的请指教!

网友A:
这个线的故障率很高 我买过两个。全退了

楼主:
看来是这控制线坏了

网友B:
我现在买了一根控制线。但是我的云台是H43d的。欧姆威1w的发射 鹰眼6s只有一个集成了图像传输和供电的USB插口,我如果用云台自带的就没发用控制线。请问兄台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