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3配什么接受

楼主(2017-02-01):
考虑许久准备入手HD3,在接受上有点迷糊,是用肥鲨的双头接受好还是用黑羊单头好,请用过的模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黑羊单头

网友:
考虑到零点三十,是够久的

网友:
我HD2用的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羊单头

黑羊单头是定向天线,使用上是否有局限性

网友B:
用肥鲨蘑菇,单头用什么定向?

网友C:
我用肥鲨的双接收效果没有鹰眼锐视旗舰的双接收效果好,闪的厉害。之前入了开源双接收,试完安装细节完全没欲望,退了。不知道黑羊会不会比鹰眼双接收效果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肥鲨的双接收效果没有鹰眼锐视旗舰的双接收效果好,闪的厉害。之前入了开源双接收,试完安装细节完全没 ...

已经入了HD3+黑羊单头平板,等我的实验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入了HD3+黑羊单头平板,等我的实验帖吧

lz收到了吗?有没有测过?

网友(2017-11-08):
已经入了HD3+黑羊单头平板,等我的实验帖吧

关注中

网友:
楼主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