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2S……标题附赠美女一枚

楼主(2017-02-01):
1.请问我用手机app关注的论坛,在哪里可以快速今日论坛,例如:新手学堂、遥控直升机这些模块?

2.我是颜值控,对遥控颜值有要求,虽然米不足
但还是想一次性买个稍微好点的控做入门练习
目前看中的有X12S、18SZ
但是X12S 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新手做入门,玩直机(后续一起玩多轴)
我是担心12S的开源控对于新手,对于直机是个高门槛,很难摸索
我很喜欢X12S,起码是开源,起码是国产,起码带彩屏,还有那个造型
但是……这个价钱再加几百块可以买二手18sz了
现在就在于纠结12S是否适合新手玩直升机
我很怕买回来不懂设置
但又很喜欢这样的开源控,听说可能很强大
可以设置妹子声音进去

3.请问X12S有人用来玩直机的吗?
我打算后续玩多轴+FPV (戴眼镜)那种
不知道这个控是否适合Fpv

4.我在马云家看到一家卖模拟器
页面介绍说,拿真正遥控器去电脑端做练习
练习凤凰软件,是很浪费,会对遥控器那个发射器有影响,请问是真的吗?
页面说,几千块买遥控器回家当模拟器使用是超级浪费+伤害遥控器不懂,求解

麻烦各位帅哥美女解答一下,好吗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
关注后
如何快速进入论坛模块

网友:
1.APP里面有个“板块”还是叫做什么的,在最下面那里
2.X12S没用过,不过有很多人用X9D飞穿越机,它的开源系统很强大,可以自定义很多东西,X12S同一个系统应该也不错。这些东西都挺容易折腾的,基本搞懂了就没什么难度,新手也不要紧,可以找老司机带带啊。。不过飞直机还是18sz比较多,看自己喜欢那种吧。我个人是滋瓷国产的。。
3.对发射模块没什么影响,都是正常发射信号,只是主板另外有一路ppm输出到电脑而已,这个信号也不是从发射模块出来的。而且玩模拟器,发射模块可以手动关掉的吧...至于浪费,什么jb玩意,又不是专职搞模拟器,另外掏钱买只能当模拟器的那种才是浪费好吗。。

网友A:
个人认为,模拟器使用电脑专用的假遥控器还是很划算的。避免浪费昂贵的高端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模拟器使用电脑专用的假遥控器还是很划算的。避免浪费昂贵的高端遥控器。

练模拟器收个esky的二手FM遥控就够了,毕竟模拟器和真机手感有差别,只能练习条件反射
确定入魔了再搞好的遥控也不迟

网友:
路过领福利的

网友:
我一看到美女就滚进来了,遥控器选18sz,买最贵的最好,但楼主也可以一个个控慢慢升级这样玩

网友:
先14SG 再18SZ。

楼主:
我是新手,我想了想,还是先买便宜的At9,中文的,小学鸡,没法,先练习入门,先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确定入门后,确定良好再考虑其他高端一点的遥控

网友B:
x12s 两种系统,opentx不用说了 英文的 但是网上翻译说明资料一大堆,其中佐罗大神的说明最优秀,原厂官方系统现在有中文,不过你要玩直升机,就得多折腾,目前木有任何官方中文说明。厂家极度不重视国内市场。你心里要有准备 价格没有那么贵,淘宝三千应该能拿到。另外x12s 内置电池 而且是镍氢。开高频 两三小时续航。心里要有数

射频可靠性这一块,futaba 和frsky对你来说 你发现不了区别。18sz是信仰,看你钱包和迷信程度。系统大家都用熟了,行货也有中文说明书送,容易入手 ,系统简单,没法跟opentx比,不过对于一般玩家来说,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2s 两种系统,opentx不用说了 英文的 但是网上翻译说明资料一大堆,其中佐罗大神的说明最优秀,原厂官方 ...

谢谢你的回答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先买一个便宜的遥控器
练习过后再想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先买一个便宜的遥控器

控还是一步到位的好,想买联系我,frsky目前也逐步重视国内的市场中.

网友:
要从长计议吗?

网友(2020-04-19):
要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