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砸富斯遥控器!!!

楼主(2017-02-01):
这个遥控器返厂三次,都是失控保护时好时坏,关控后。无法激活失控保护,我返厂三次!三次!三次!三次都没有修好,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今天飞时,300就失控,然后失控保护无效,失控返航没有激活,只有眼睁睁的看到飞丢。。。那种无奈的心情。。
6S电池给我放到12V,

砸吧,留着干嘛啊!!

以前我挺喜欢富斯的,遥控器清一色富斯,连其他新手入门,我都推荐富斯,以前还发帖子夸富斯服务好!!现在真是看错了,一个失控无效的问题,返厂修了三次都没有解决,这也叫好???
不是吹,我清一色全是富斯,不过现在再也不会用了。垃圾玩意,废我精力

损失如下,飞跃650机架,恒力4830X4,乐天40AX4,雷迅V3飞控加M8N,两轴云台加鹰眼6,600MW图传,氿弘6S 5200电池。还有一些小东西,桨啥的。。

可能有人要问了,为什么明知道无失控返航还要飞
答:谁也没有想到200米失控啊

网友:
还是乐迪吧

楼主:
算了,不敢。。打算还是14GS

网友:
虽然拿WF出去挺傻的,但是还好

网友:
楼主的视频我们群里也是特别的火,看楼主这经历是挺让人恼火的,可惜了这么多留下的设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不敢。。打算还是14GS

国产靠谱也就剩天地飞和睿斯凯了。

网友B:
失控返航无法激活是不是接收机或飞控的问题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休接收机吧,修控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无法激活是不是接收机或飞控的问题呢?

三个接收机都一样,mp地面站显示,油门输出最低值为1000。不管是通道偏移还是微调,最低值都是1000,激活不了975的失控保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休接收机吧,修控没用吧

三个接收机都一样,mp地面站显示,油门输出最低值为1000。不管是通道偏移还是微调,最低值都是1000,激活不了975的失控保护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个接收机都一样,mp地面站显示,油门输出最低值为1000。不管是通道偏移还是微调,最低值都是1000,激活 ...

我没用过apm,不知道下面的想法是否正确可以实现,以使用别的飞控的经验不一定非得使用油门通道来实现失控保护啊,可以用一个空闲通道高位是正常,地位是失控保护不就可以了么?只需要飞控能够识别出失控状态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apm,不知道下面的想法是否正确可以实现,以使用别的飞控的经验不一定非得使用油门通道来实现失 ...

可问题就是 飞控没有识别遥控器失控,还停留在定高状态

网友:
呀,不是说什么,楼主,应该在它第一次返厂出问题后就换了。

网友D:
我刚入模买的天地飞9超级版,刚回来2天,真机还没调试好,练模拟器时,副翼没反应了,而且舵量一直最大,自己下来系统的检查了一下,九通道也没反应。。。然后返厂维修,回来我就降价出了

网友D:
国产真心不敢用啊,我飞直升机的,万一失控,砍了人,我怎么办?一架机子5到6千不说,砍了人我真心难过,而且还得赔钱,说又没有理怎么办啊?

网友:
所以换了吧!强烈推荐futaba

网友:
14sg可以,也可以18sz,一下就不用再换了!

网友:
现在的论文都是下载抄袭的。能出好东西那算他妈奇怪了

网友:
那几个接收机便宜点出给我吧

网友:
我也想收10通道的接收机 不知道是否出

网友:
有买这个控的钱你都不如多花点买个好点的控了,我等是穷屌丝,只能用D10,还好没失控

网友E:
FrSky X9D 我在空旷地带飞(还没你那里空旷)就能1200米才低信号报警。

网友:
富斯i6,也是300左右失控,没有激活失控保护返航,眼看着450渐飞渐远……对了,有个新买的接收机上天两次,就对不上频了。

总的来说富斯的品控实在让人无语……打算返厂修好接收后卖了,再也不用富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接收机都一样,mp地面站显示,油门输出最低值为1000。不管是通道偏移还是微调,最低值都是1000,激活 ...

那也没必要摔控呀!扔接收机就是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没必要摔控呀!扔接收机就是了嘛~

难道继续留着祸害其他飞机嘛!

网友F:
首先请楼主息怒,我也是FS I10 用户,失控保护不知道你飞机上天之前有没有关控测试过是否设置正确有效了,因为富斯的控默认失控保护通道最低值为1000,所以就无法达到APM要求的975,这时你需要先修改控的最大舵量把油门低端的最大舵机行程调至-120,这时油门最低值可以到900,然后你再进入收接设置,设定失控保护油门为最低即可(此时最低位为900,因为调整了最大行程的油门低位),设定好了以后,你可以再进入最大舵量,将油门调置复位,复位后并不影响失控保护中油门设守,此方法我反复关控测试过,关控后地面站都能检测到油门值变成900,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因为个人问题没有设定好呢。

网友G:
失控保护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国产用过3个天地飞的控,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请楼主息怒,我也是FS I10 用户,失控保护不知道你飞机上天之前有没有关控测试过是否设置正确有效了, ...

对。我以前也是这么设置的,可是有时候关控后无法低于1000.连通道偏移都不行,就无法激活失控保护。。就是这么丢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失控保护是接收机的问题。

遥控器无法设置失控保护,接收机又咋能执行命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无法设置失控保护,接收机又咋能执行命令呢

有的接收机是通过接收机按钮设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算了,不敢。。打算还是14GS

我们都在用乐迪的很好

网友:
用futaba吧,现在14sg二手的很便宜了

网友:
国产还是天地飞吧。。其他真不行。。。

网友(2017-04-01):
脾气够火爆啊!不过能理解。砸的好。不过都是钱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个接收机都一样,mp地面站显示,油门输出最低值为1000。不管是通道偏移还是微调,最低值都是1000,激活 ...

用睿思凯,控不仅仅可以调混控行程还可以直接调整PPM舵机行程。从981~2012到1500~2500到500~1500。先调到500然后保存失控保护然后调回1000-2000这样正常飞行不会''误''失控,同时失控也会保护。我用过富斯i6,也遇到过失控保护时好时坏,不过我没有超视距。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们都在用乐迪的很好

乐迪好设,先舵量140%然后油门最低失控保护页面调出 F/S长按保存,之后在调回100%就操作中不会误触失控。

网友I:
失控返航是接收机处理的,你砸控,
失控返航是接收机在丢掉遥控信号后,输出提前设置的时空舵机输出的PWM值,时空不能进入返航,可以说跟发射关系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失控返航是接收机处理的,你砸控,
失控返航是接收机在丢掉遥控信号后,输出提前设置的时空舵机输出的PWM值 ...

话说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一开始发射机都没有设置成功失控保护,那么在失控后,发射机还会做出相应指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一开始发射机都没有设置成功失控保护,那么在失控后,发射机还会做出相应指令吗 ...

嗯,那是肯定不会。
像平时设置失控返航后,还是会关控测试测试。

网友:
楼主节哀国产品质还是有点差强人意

网友J:
要是进口控失控就该说是控以外的问题了!国产的控我用的还不错,尤其是made in taiwan的

网友E(2017-05-09):
华科尔还可以吧

网友:
厂家的人呢?不出来解释下??

网友:
华科尔和天地飞呢,这两个有类似情况没

网友:
支持楼主,都砸了一个不留,就这服务,到该倒闭了

网友K:
还是理智些,找下真正的原因,否则如果是和飞控的配合原因,使用别的控也一样会再出问题的。

本来就不建议用飞控本身的失控保护,飞控本身的失控保护归根结底是要靠识别接收机输出值,接收机如果一直保持默认输出,那当然就飞丢了,

我的方法是只设接收机的飞行模式通道的默认输出值为返航,从来没出过乱子。

根本不用折腾什么1000以下的所谓失控输出值,那是给20年前的接收机准备的。

网友L:
我的车用遥控器就是富斯顶级那款 质量非常差,首先是电位器问题,油门中位点每次回中都不在一点上,第二是最重要的失控问题,一台富斯it4s 和一台富斯gt3一起玩时候经常两个控同时失控,第三是玩汽油车cdi高压包干扰问题,每次打着火后就失控,我在全车加了10个高频磁环才解决失控问题,之前用过futaba的控不用套磁环都不失控,富斯的控不是一般的垃圾 国产控还是天地飞吧

网友:
14sg一步到位!身边模友都是这样!

网友:
18MZ比较好

网友M:
我只关心你对遥控的态度,对于一个模友来说不好

网友N:
垃圾富斯,当年飞直机450,飞上去没一颗大树高就失控,然后果断换frsky的高频头。舒坦多了。

网友O:
富斯的控距离也就2、300米,不要远距离飞行,飞飞视距内的固定翼还是很好的!

网友(2017-06-17):
FS9已经改433増程,准备上一体控,不打算留着原来的发射和接收了,那质量太喜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国产靠谱也就剩天地飞和睿斯凯了。

天地飞也不行,天9的电镀层不知道什么原因,天冷了,身上有静电,就会造成抖舵
换过货,结果一样,最后得接个地线
这个就无语了,谁好好的控,要从电池仓伸出个线贴到控电镀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天地飞也不行,天9的电镀层不知道什么原因,天冷了,身上有静电,就会造成抖舵
换过货,结果一样,最后 ...

应该是个例,正面镀漆的外壳跟线路或者开关触电有接触。我用过的三个天地飞,唯一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个老天9有时候开机到高频头工作需要很长时间。不过看天地飞这么不思进取,下一个控要试试frskyX7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理智些,找下真正的原因,否则如果是和飞控的配合原因,使用别的控也一样会再出问题的。

本来就不建 ...

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到这个意思,以前这个控的确可以失控保护,我设置的是失控信号后,油门通道数出值低于1000,从而激活飞控的失控保护。而且,通过调节通道偏移,油门最低输出值可以低于1000,达到950左右。。。。而后来遥控器莫名其妙故障,油门输出值无法低于1000,所以失控后,接收机输出值无法低于1000,也就无法激活飞控的失控保护。从而造成丢机,而这个问题很早就发现,返厂三次,三次这个问题都存在。有时最低油门能低于1000,有时不能。就留下安全隐患,果然,飞机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只关心你对遥控的态度,对于一个模友来说不好

当你经历了三次返厂,问题依旧存在,还因此丢了一架机时,你还能平静面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车用遥控器就是富斯顶级那款 质量非常差,首先是电位器问题,油门中位点每次回中都不在一点上,第二是 ...

请问,你的CDI和控电是用的同一组电池,还是分别个自电池呢?
我正在组装汽油固定翼,还没试CDI对富斯接收机的干扰问题。

网友:
50楼说得对!
应该是失控返航,而不应该失控保持。原则性错误。

网友Q:
无论模友怎么说,我对DSSS扩频类的控特别不放心,而对FHSS跳频类的控放心。
所以我认为300米富斯会失控,肯定是有原因,莫不是控的天线断了?被干扰失控是不太可能的。

我现在有两个控,一个富斯9,一个乐迪10(2)(刚下单还没到手)。
本来富9用的好好的,没办法,有闲钱了,不花就收回,眼下又没什么好控,就草草入了DSSS+FHSS的乐迪AT10(2)。
乐迪之前的比如AT9(非AT9S)用的是DSSS,有同时飞机架就炸机(flyaway or crash)记录。而后出的AT9S和AT10改成了DSSS+FHSS的扩频加跳频模式。
虽说跳频的频道比纯FHSS的少了尽一半,但也算是有些抗干扰的优势,再加上DSSS的码率优势,二者这样的结合不知是否真的有效。
另一方面,10通道照道理讲已经到了一个周期内的极限,如何又能扩展出了个12通道,原测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是进口控失控就该说是控以外的问题了!国产的控我用的还不错,尤其是made in taiwan的

机器不是台湾的,芯片是台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垃圾富斯,当年飞直机450,飞上去没一颗大树高就失控,然后果断换frsky的高频头。舒坦多了。

是不是也是天线断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富斯的控距离也就2、300米,不要远距离飞行,飞飞视距内的固定翼还是很好的!

300米固定翼也快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真心不敢用啊,我飞直升机的,万一失控,砍了人,我怎么办?一架机子5到6千不说,砍了人我真心难过,而 ...

看见飞直机的就躲汽车后头窥视之。
不管他用什么控,砍人是早晚的事。

网友:
福斯9路过,也是遥控距离爆短。。。200米的样子就失控了,接收机和控都返厂了,说是控的问题并已修复,然而现在还是200米多就失控坠机了,飞的穿越。 不敢用了,换了X9D。

网友(2017-07-31):
一句话,贵的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F:
首先请楼主息怒,我也是FS I10 用户,失控保护不知道你飞机上天之前有没有关控测试过是否设置正确有效了, ...

楼主请看,这才是正解,根据楼主描述看,并不是遥控器或接收机的问题,的确是没有正确设置而已,然而飞控那个975的判断值,也不是死的,即便不知道如何将接收机输出降到975以下,那也可以再mp上调节检查值把975改成1100,这样低于1100就会让飞控激活失控返航,正常飞行就把最低油门设置到1100以上即可。当然,即便买来futaba,照以前用法依然是同样问题,所以推荐您看一下这个扫盲贴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我也是富斯的忠实用户,从富斯的第一款枪控FS-GT3开始用,到现在的富斯I10,经历最多的还是失控,距离短,哎,真心想支持富斯的。富斯的售后也不错。可是产品质量,实在不如人意

楼主这个视频我前段时间看了,那时候我刚入了I10,很替你惋惜,我现在用这个控玩车模

楼主(2017-09-04):
引用 网友R:
楼主请看,这才是正解,根据楼主描述看,并不是遥控器或接收机的问题,的确是没有正确设置而已,然而飞控 ...

我一直用的是975的值,难道不可以?再说了,并不是一直不能用,而是时好时坏。。难道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
有錢還有錢還是直上高檔高階控吧
免得傷錢又傷心...

网友:
引用 网友Q:
无论模友怎么说,我对DSSS扩频类的控特别不放心,而对FHSS跳频类的控放心。
所以我认为300米富斯会失控, ...

富斯客服说富斯也是fhs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的是975的值,难道不可以?再说了,并不是一直不能用,而是时好时坏。。难道不是控的问题??

...

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是,砸的好

网友:
入门控,你想它咋地?也有运气成份

网友(2017-10-13):
从来没考虑过"富斯"和"天地飞"控的飘过...

网友S(2018-05-20):
引用 网友D:
我刚入模买的天地飞9超级版,刚回来2天,真机还没调试好,练模拟器时,副翼没反应了,而且舵量一直最大,自 ...

你居然还卖给别人,有问题的就应该像楼主一下销毁。

网友:
FUTABA 遥控器也失控,砸遥控器多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居然还卖给别人,有问题的就应该像楼主一下销毁。

当时刚买的,就返厂保修,回来了测试没问题,我才卖的,因为不再相信国产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垃圾富斯,当年飞直机450,飞上去没一颗大树高就失控,然后果断换frsky的高频头。舒坦多了。

你的也是富斯i6遥控器?请问,换frsky的高频头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07-10):
我也是富斯的控i6飞的apm飞控,也是关控不能返航,丢了,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留着拆开看看也好。

网友(2019-08-13):
乐迪、富斯、迈克,失控界的常青树。新手500元以下预算只推荐天7

网友:
我喜欢JR控

网友:
为什么这么久的帖子又重新浮上来了。。。

网友:
刚看完18pl就又跑过来看这帖子,我是不是飘了

网友:
天上飞的东西,有问题真的不能侥幸,坚决不能用

网友T:
百分之90以上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T:
百分之90以上是接收机的问题

你这个头像为什么这么熟悉?

网友(2019-10-23):
乐迪我照样失控飞丢一台带GPS全套V2飞控的450。。。。

网友(2020-04-27):
富斯返厂修是很不靠谱的,不知道富斯售后怎么回事!我的i10,微调开关有点失灵,趁不怎么飞返厂换个拨动开关换了差不多快一个月,寄回来发现微调开关是好了,但好端端的控修出了更严重问题,开不了机,开机说有开关没复位,不知道还要复位什么,时好时坏,只能强行拆下电池再开机,再开机不管开关什么位置都不在调提示了。导致现在每次开机要开两次,且要拆电池一次!非常无语!!

网友:
不明觉厉,顶起!让更多的人看到,把疑惑留给高手解答!

网友(2020-07-01):
遥控器不要送我呀

网友:
真香,先推荐富斯然后又骂富斯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还在天上赶紧撒脚丫追呀,关键是这个控太便宜了,可以任性一点,换了是几千块的控还砸么?

网友(2020-10-17):
又刷到这个贴。

网友U:
我的飞机老失控,所以换了很多遥控器,想到模友都不容易所以不卖出去害人。 手上的遥控器都10套了,心里讨厌没责任心的厂家。富斯9 通控的开关全换了,摇杆也换了JR 的,系统也刷了ER9X,感觉这样才可以用。 现在感觉富斯9里面的导线也不合格,准备把导线也换了。富斯做这样的产品给很大的改造空间对得起我的航模发烧的热情,但对不住我的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