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穿越机不知道解锁键怎么办

楼主(2017-02-01):
CC3D的飞控卖家不地道他自己的机机卖了才说解锁键忘了,群里的前辈有办法的没

网友A:
连调参软件看啊。。。。

网友B:
连接地面站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地面站重新设置

恕我小白是地面站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调参软件看啊。。。。

没有线怎么连

网友:
USB线连接地面站 CC3D飞控有USB接口

网友C:
    如果不想鼓捣地面站的话,解锁方式就哪几种,多试几下
比如1.油门最低向右(或向左)
       2.油门最低向右(或向左),另一摇杆最低向左(或向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鼓捣地面站的话,解锁方式就哪几种,多试几下
比如1.油门最低向右(或向左)
       ...

太害了哈哈哈😄真的可以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