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rlink 433增程设置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7-02-01):
如题,我知道是按rlink发射机上那个按钮设置失控保护,但是应该设置失控保护的杆量是什么呢?把飞机调到回家模式后按rlink发射机上的开关么?

网友:
把飞机调到返航模式按。设置好后进舵机监视器看,拔掉433电池后,三段开关在返航位置,就是设置好了。不对的话请楼下指正。

网友:
楼主长按保存当前舵量为失控舵量,是这样吗

楼主:
我就知道你现在舵量是什么,按了rlink发射机上的按钮他就记忆为失控保护舵量,你关控他就自动调到这个舵量,应该是这样,不对的请指正

另外,设置rlink失控保护只要是rth回家模式就行吗?油门舵量多大?

网友(2017-04-25):
引用 楼主:
我就知道你现在舵量是什么,按了rlink发射机上的按钮他就记忆为失控保护舵量,你关控他就自动调到这个舵量 ...

這個要睇你的飛控的機制的。有些飛控是失控保護要用到油門的舵量。有些是只要一個組合開關就可以。看每款飛控觸發失控返航的機制是怎樣。按這個機制去把搖控的開關或者搖桿打到失控能觸發返航或者你想要的失控狀況就可以按下RLINK發射的按鈕保存了。

网友(2018-11-26):
请问一下,如何能知道已經设定好?是不是发射机会有声音确定?我按了接收机,但沒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