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国产电动大脚

楼主(2017-02-01):
如题

车身越大越好。。。。。。

动力越大越好。。。。。。

性价比越高越好。。。。。。

不需要跑速度。

主要拿来拉拖车,拖车平时就是拉拉小孩和我,总重量大概在160斤左右。。。。。。已经配备一个载重200斤的拖车了

网友:
1:5baja应该适合你,哈哈我玩电直和四轴的,也不懂

网友A:
纯拉重量容易烧电调  容易扫齿   一定要拉的话同上  5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拉重量容易烧电调  容易扫齿   一定要拉的话同上  5车吧

油车唯一缺点就是声音巨大,太影响人了

不然5车油动是最好的

网友B:
TRAXXIS SUMMIT大S是最合适的,不过有点贵。国产的就暴君大脚性价比高,但是无刷无感低速线性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XXIS SUMMIT大S是最合适的,不过有点贵。国产的就暴君大脚性价比高,但是无刷无感低速线性很不好。

两个问题
一:暴君的车重和拉动力和大S比的话,差别大吗?

二:低速线性不好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