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套Super CP+Devo 7E,小机的队伍又强大了

楼主(2017-02-02):
楼主最近折腾小机有点上瘾,上周又花了30美元入了一套华科尔的Super CP,成色没有之前的Nano CP S好,但也还算过得去吧,反正都是玩。

我其实主要看中的是这个控,传说中的神控

三颗头罩当中有一颗几乎全新,看到现在就觉得华科尔的小机头罩最漂亮

虽有8节电池,但实际上只有4颗状态还行

两副新桨

对码线

其中一颗的电机不行了,推油门卡卡卡的就是转不起来

尾巴炸的也惨。。

主板预留了两个插口,用来对码以及和电脑联机更新固件

Devo 7E真的很小。。

这么廉价的控都有背光,想想富斯9和DX6i。。

原装固件都没怎么玩,也没啥兴趣,毕竟我肯定要刷Deviation的。

提手很新,几乎看不到划痕

这电池得换

刷了固件之后开始折腾,首先是改信号强度

拆掉高频头的屏蔽罩,然后短接一个二极管,话说这玩意太小了,一不小心后果会很严重。。。

局部放大图,二极管长度大约在2mm左右,本来不想把它移除,但电烙铁接触稍微时间长一点,两边的焊点就都化了,只能拿走,用一根漆包线短接

完工图,短接之前用range test测试(100uW),不到30公分的距离就没信号了,短接之后在家里离了好几米都没问题,应该是改成功了

接下来是三段开关,楼主加了两个

原来的标签用不了了,索性自己用照片纸打印了一个,裁出来,不过孔得用打孔机打才能做到完美

四架小机,要说颜值还是Super CP高,但塑料件不耐摔

漂亮啊

现在一个控可以玩四架小机,真的很值

自我感觉这次买的东西最值的就是控,刷固件、改功率以及加开关,本身又自带背光和震动,几乎是全能了!

Devention -> Deviation

网友:
跟控一起?挺划算的呀,原价得再加100吧
看着有点小心动啊

网友A:
对了,你三段快关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三段快关干啥用的

其中一个三段开关用来设定飞行模式,也就是普通和特技1、特技2,然后原来的F.MODE被我用来设置Nano CP S的陀螺仪感度,以此选择是稳定模式还是灵活模式。另一个三段开关暂时用来设置D/R,只用到了其中的两段。

网友B:
这控新手入门不错,我的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控,但是没怎么用过,后来怀念又收了台,发现手感差到受不了,更别说精度了,虽然对小鸡影响不是很大可能……我专门飞mcpx收的华科尔d10当初觉得手感也很好,喜欢了14回头再看手感也很差,而且电位器中立点漂的严重……正好想问你一下,如果自己换电位器是不是可以解决中立点偏移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控新手入门不错,我的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控,但是没怎么用过,后来怀念又收了台,发现手感差到受不了,更 ...

本来想买一个飞小鸡的,听你这样一说我还是用14sg吧……

网友D:
楼主这是逛的那个外国网站      干脆再改无刷啊

网友E:
华科尔的飞机和遥控器性价比高,值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控新手入门不错,我的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控,但是没怎么用过,后来怀念又收了台,发现手感差到受不了,更 ...

你说的手感差到不得了主要是指哪个方面呢?我用着觉得除了摇杆比较短不是很习惯之外,其它倒也还行啊。目前没发现电位器漂移的问题,先用着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买一个飞小鸡的,听你这样一说我还是用14sg吧……

飞小鸡问题不大吧,用这个控飞450的都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逛的那个外国网站      干脆再改无刷啊

一般就是RCGroups和HeliF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科尔的飞机和遥控器性价比高,值得入手

哈,我就是入一套玩玩,反正划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小鸡问题不大吧,用这个控飞450的都有呢。

嗯嗯,想买就是看中他小,功能也不次,飞市内小穿越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小鸡问题不大吧,用这个控飞450的都有呢。

支持dsm制式,所以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想买就是看中他小,功能也不次,飞市内小穿越用

对对!我就是觉得一是小巧,而且支持DSM2/X,我很多地平线的机子,所以这一点吸引力很大。你是飞室内还是市内?如果是前者的话,这控妥妥的没任何问题啊,连功率都不用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我就是觉得一是小巧,而且支持DSM2/X,我很多地平线的机子,所以这一点吸引力很大。你是飞室内还是 ...

室内啊,室内机大多都是dsm制式,我用futaba的还要加接收机,麻烦,还重

网友:
[嗯嗯],点击[ http://pinyin.cn/e32855 ]查看表情

网友F:
华坑的 Super CP,你等着烧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坑的 Super CP,你等着烧主板吧。

是因为舵机的电路都放到主板上的原因么?舵机出故障然后主板上的相关电路就烧掉了?

网友:
又是一个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舵机的电路都放到主板上的原因么?舵机出故障然后主板上的相关电路就烧掉了?

我那架华科尔 Super CP 刚插上锂电池,还没起飞,过一会儿,闻到一股刺鼻的烧焦味,再过一会儿,看到主板冒白烟,赶紧拔掉锂电池,发现是舵机插口那里烧焦的。我的华科尔 Super CP,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

网友F:
你那架 Super CP 才30美元?即还不到300元人民币?你去哪里买的?

网友G:
大神有d固件scp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架 Super CP 才30美元?即还不到300元人民币?你去哪里买的?

这听着有点惊悚!我30美元(大概200人民币)是买了主贴第一张图当中的全部东西,包括一个控和两架Super CP。不过都是旧的,我就是收来玩玩,也没太当真。其中有一架主电机不行了,我把之前买的二手Naco CP S套装里的一个备用电机换上就能飞了。我发现我的两架飞机主板后面都有一颗大大的电解电容,不知道是啥玩意。卖家应该是玩了很久了,不知道以前烧没烧过,主板上倒是看不出烧灼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有d固件scp设置吗

试试看这个吧,我里面设置了三段开关,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设置:http://pan.baidu.com/s/1dE0PF3N

网友H:
楼主你好,之前有向您提问了个问题!不知是否有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之前有向您提问了个问题!不知是否有看到过

请问你是在哪里提问的?我似乎没什么印象,能否再问一遍?

网友I(2017-03-06):
这是我去年入模的第一架飞机,练习悬停航线还是不错的。
后来450,380都用的这个控。450和380还是比较少飞,因为事比较多,还得找人少的地方。再后来因为380的锁尾是高压的,心理上会有些畏惧,380就静态了。
现在真机也不怎么飞了,大的地方难找,小的被朋友炸过后舵机时不时会抽风,尾巴也锁不住,会慢慢偏掉。
现在是有空了提控玩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我去年入模的第一架飞机,练习悬停航线还是不错的。
后来450,380都用的这个控。450和380还是比较少飞 ...

为什么说380的尾舵是高压的会害怕?担心力量太大?话说这个小机练习简单动作还不错,目前没翻过,改天找个草地翻翻看。这机子的塑料脚架实在是太脆了,感觉一炸就会碎,与地平线的小机塑料件相比,实在是太弱了。

网友I:
“为什么说380的尾舵是高压的会害怕?担心力量太大?话说这个小机练习简单动作还不错,目前没翻过,改天找个草地翻翻看。这机子的塑料脚架实在是太脆了,感觉一炸就会碎,与地平线的小机塑料件相比,实在是太弱了。”
华科尔的接收不支持高压的,虽然说飞飞没什么关系
我是没怎么炸过,都是扫桨。给我朋友玩真是狠狠的炸了几次,直接炸坏了一个舵机和十字盘。
现在这个回复要什么标题什么的,都不会搞……

网友J:
唉,新手玩家,现在悬停都成问题,我的Super CP当时买的是无刷版,现在炸的有点快要嗝屁的感觉了,我自己有不太会修,真是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说380的尾舵是高压的会害怕?担心力量太大?话说这个小机练习简单动作还不错,目前没翻过,改天找 ...

一般如果接收机的标称电压不是高压的话,我是不会去冒险的。我刚收的一部机子尾舵是Futaba S9257,标称电压4.8V,我的BEC设置为5V。虽然有很多人都用6V供电,但我觉得没必要,何必为了那么点性能的提升而去承担可能会炸机的风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唉,新手玩家,现在悬停都成问题,我的Super CP当时买的是无刷版,现在炸的有点快要嗝屁的感觉了,我自己有 ...

感觉小机若非出厂即无刷,我不大愿意去改无刷,毕竟机身的设计是针对原有动力配置的。加大了动力之后,一不小心就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K(2017-11-11):
也想入手一个,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想入手一个,关注

控不错,机子一般般

网友K:
今天入手一个D7E和模拟器加密狗。回来先练习模拟器

网友L:
我的d7e大改动!换了256mcu加了四合一高频头刷了d5.0中文固件!加了两个三段开关!听说可以通杀所有小鸡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d7e大改动!换了256mcu加了四合一高频头刷了d5.0中文固件!加了两个三段开关!听说可以通杀所有小鸡鸡 ...

我只是自己改了高频头的功率(短接一个二极管),同时加了两个三段开关,其它都没动。反正我手头基本只有Super CP和地平线的小机,这个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今天入手一个D7E和模拟器加密狗。回来先练习模拟器

我也用它玩过模拟器,但后来还是觉得手头的富斯9功能更好一点。现在D7e专门飞小机,富斯9专业飞模拟器

网友:
D7E加了个7105高频头,控制伟力9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拍照一下你这架华科尔 Super CP 主板的背面吗?我想看一下那个电容是焊接在哪个位置的?

最近比较忙,暂时没有时间拆开来拍照,在网上找了张图你先看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较忙,暂时没有时间拆开来拍照,在网上找了张图你先看看吧。

主板的背面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的背面照片呢?

不是给你回复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给你回复了么?

你给的那张照片是主板的正面啊,看不到背面的电容。

网友(2018-04-13):
楼主折腾小机的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