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猎鹰王f117试飞报告

楼主(2017-02-02):
昨天发个贴问117的重心在哪里,今天就首飞了,刚开始怕头轻,就比昨天那个回我贴的模友推荐的重心更靠前了点,后果是飞机在地上跑了50米出去,飞不起来。于是把配重减少,机头只绑了节5号电池,成功起飞。由于飞机头重,飞的很吃力,只能一直高速巡航。主要问题是滚转稳定性,飞机虽然滚转静稳定,但是动稳定却很差,不停的左右小幅度震荡,所以平飞两圈匆匆降落了。降落倒是很轻松,就是头重了抬不动,基本上就3、4度迎角接地,滑跑不到30米。
第二起落,把配重去了,重心在起落架前面那个方孔边缘还靠后一点点,这回,俯仰稳定性正常了,升降操纵还是不错的,但是航向稳定又差了,由于没有方向舵,飞机倾斜以后机头不是很愿意转过来,导致转弯半径变大。滚转也不是很舒服,打副翼之后飞机不是流畅的滚,而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晃过去,蛋疼。
总之,f117并不是个战斗机,而是轰炸机,只适合平飞,不适合空战,我算是体会到了。如果想爽飞,建议加个增稳,只要把滚转加点阻尼就行了。另外这个飞机的阻力比一般的战斗机大多了,基本上要半油门以上平飞。

楼主:
参数:起飞重量 990克,涵道fms70,电调好赢80A,舵机两个9克金属,电池4s2200。装机推力约1.1kg。

网友A:
和我的F16 的配置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F16 的配置差不多

我的f16同样配置,装机推力才600多克。。。自己改了进气才900多克。这个飞机的推力损失不大,这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前来学习一下,感觉函道飞机吃电调啊

网友:
飞机真漂亮,写的很全面,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来学习一下,感觉函道飞机吃电调啊

这是允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来学习一下,感觉函道飞机吃电调啊

未必,跟飞机的升阻比关系很大,另外多叶涵道吃电调,5叶就不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必,跟飞机的升阻比关系很大,另外多叶涵道吃电调,5叶就不吃

好的,谢谢

网友:
头像是允儿

网友C:
好贴!看完后知道为何老美让它早早地就退役了。

网友D:
你这个机在哪里买的?X宝上怎么没看到有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在哪里买的?X宝上怎么没看到有卖呢?

猎鹰王的,某宝就他一家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猎鹰王的,某宝就他一家卖

谢谢,已经找到了。他们还没上班,上班之后弄一架来飞,感觉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经找到了。他们还没上班,上班之后弄一架来飞,感觉挺好看的。

建议加个增稳,主要是给副翼通道。NX3就可以。动力其实可以用64涵道,3s电池,这样虽然推力小,但是重量轻,平飞迎角更小,稳定性也好些,但是需要改动的地方太多。

网友:
泰妍粉冒个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看完后知道为何老美让它早早地就退役了。

飞完就知道为什么会退役了

网友:
搞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