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7-02-02):
我想问下油动直升机的甲醇几不管多少级的调试和磨合的方法是不和车一样,没调过飞机的但调车的甲醇级没问题

网友A:
没玩过车的,但是直机的油针调试非常重要,弄不好会摔机。磨合的话,在地面不能空桨高速转,对发动机不好,据说地面低速富油磨1~2箱油,然后悬停磨合1~2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车的,但是直机的油针调试非常重要,弄不好会摔机。磨合的话,在地面不能空桨高速转,对发动机不好, ...

okok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调过车的,油直的要调的富一点,要带着大桨调,要不容易爆缸。磨合就是怠速富油磨合,磨合应该是一样的。 ...

好的,我应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