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飞的自制飞机T50

楼主(2017-02-02):
根据这张图制作

网友:
好机,为了美观,那两个加强杆可以放到机腹去

网友A:
四个舵机?我见他们弄了两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舵机?我见他们弄了两个的

四个舵机是后面升降两个同向,前面副翼两个反向,分别用Y线连接,这样比较麻烦,可以把副翼和升降分开控制。S27类的KT板机一般用两个舵机,左边用钢丝把副翼和升降串联,右边也这样,用三角翼混控,这样比较简单,副翼和升降联动,各有利弊,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试一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