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90电调油门行程我咋就对不明白了呢?

楼主(2017-02-02):
求助,本人亚托550DFC
用的脑金2陀螺仪
原带电调
现在的状态是油门微调拉到最低,然后按照论坛找的说明,结果就是没有反应,没出现慢速双闪
遥控器上看从130推到70,电机才转

大神们这是啥问题
下面是我看的说明,按照50往上调节

网友A:
电调信号线接的是金脑?建议先按照电调默认行程调整金脑定速页面的油门信号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信号线接的是金脑?建议先按照电调默认行程调整金脑定速页面的油门信号范围

厉害了我的哥!可能就是因为我接的脑金,一会看看软件里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信号线接的是金脑?建议先按照电调默认行程调整金脑定速页面的油门信号范围

定速里面我应该是什么都没选,也没开定速功能,是不是还得从控上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信号线接的是金脑?建议先按照电调默认行程调整金脑定速页面的油门信号范围

软件里看第一项,推到百分之20以上才转,是不是还是行程没校准的问题?

网友:
把油门接在接收机上不就行了,你是用的卫星?

网友:
不启用定速功能,只要接的金脑,就调一下吧,20%才转,可能是行程没校准

网友A:
校准行程的话,先调end point,在软件遥控器界面+-100,再调定速页面油门信号范围,然后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最后还不行,高级界面定速页,增大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行程的话,先调end point,在软件遥控器界面+-100,再调定速页面油门信号范围,然后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

好的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行程的话,先调end point,在软件遥控器界面+-100,再调定速页面油门信号范围,然后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

end point 调到什么样?没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d point 调到什么样?没理解

控上调endpoint,调到满舵的时候,金脑识别出来也是+_100,14sg一般13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调endpoint,调到满舵的时候,金脑识别出来也是+_100,14sg一般135左右

嗯好像是这样,但电调油门 行程怎么校准呢

网友B:
凤凰电调行程需要遥控器去适应它的,而不是电调适应遥控器的行程,亚拓说明书有详细说明,凤凰原厂说明书说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电调行程需要遥控器去适应它的,而不是电调适应遥控器的行程,亚拓说明书有详细说明,凤凰原厂说明书说 ...

遥控器适应电调后,陀螺仪里的行程又不对了...现在校准油门行程这步我没整明白

网友:
这样,你先把陀螺里的行程搞定,然后找电调说明书,看它行程是多少到多少,然后在金脑定速页面,有个1000,2000的值,改成你查到的行程

网友A:
先调控,让金脑收到的行程100,再改金脑输出给电调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控,让金脑收到的行程100,再改金脑输出给电调的行程

怎么改脑金输出给电调的?

网友:
定速页面,像表盘那个,里面

网友:
那个最小最大,填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