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提点建议

楼主(2017-02-03):
刚装完700x,还没试飞,总体装机感觉良好,除了尾轴轻微虚位,电调电扇干涉头罩有摩擦,十字盘导轨下面舵机球头跟十字盘球头不垂直,这些不影响飞行的小问题外,主要有两个不满意觉得需要改良
1是尾舵拉杆的长度,目测大概短了近1cm,如果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尾舵机中立点来调节的话,两边球头的丝就刚拧两圈左右,非常的不牢靠,只能尽量拧紧丝杆,改变舵机臂位置来调整,对锁尾有影响。
2是新舵机的中立点还是相差太大,有一个的偏差差不多正好处于舵机臂安装的两个花键角度的中间,搞得我也不知道到底用那边才好。
暂时这么多吧。

网友A:
尾舵机掉个头应该就够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掉个头应该就够长了吧

你真聪明

楼主:
这是尾舵机中立点,舵臂90度时候。看图拉杆的丝杆已经退出来一半,按说一半丝也够用,但是配套这个球头,前半截都是空行程,导致实际丝杆只是拧进去两三圈的样子

楼主:
屋里调机,尾巴给了个大螺距,直接脱扣,无语O__O"…

网友B:
連桿鎖進碳纖桿裡頭的可以扭出來一些 , 脫扣的連桿頭已扯壞了 要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桿鎖進碳纖桿裡頭的可以扭出來一些 , 脫扣的連桿頭已扯壞了 要換掉

估计是胶多了,拧不出来啊,等放完假买球头扣吧,元宵前开飞估计没戏了~

网友B:
連桿總長鎖短一點沒事 , 尾舵臂可以些微設偏一些些 只要調好尾中立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桿總長鎖短一點沒事 , 尾舵臂可以些微設偏一些些 只要調好尾中立點即可

之前就是这么干的,后来处女座犯了,非要90度,结果就杯具啦~

网友C:
我是用的700n那种小口的球头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700n那种小口的球头扣

这个方法好,不过小口的不是2.0的吗?扩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不过小口的不是2.0的吗?扩孔?

不需要扩的 吃的更紧

网友D:
700x尾拉杆的球头扣是两个稍长的 是不是用成十字盘拉杆的球头扣了

网友C:
700n的本来也要长一点点  用700x上刚好 原厂的吃两丝 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n的本来也要长一点点  用700x上刚好 原厂的吃两丝 不敢飞

哈哈,还是牛人多,困扰我一天啊,立刻被你解决了。我也觉得原厂设计师跟试飞的有一腿,不然不会弄出个上天必死无疑的设计出来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0x尾拉杆的球头扣是两个稍长的 是不是用成十字盘拉杆的球头扣了

不是的,十字盘的更短些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 我要检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