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没有人用mp 链接xplane飞的?

楼主(2017-02-03):
研究了好几天了始终搞不定 mp能读取到xplane飞机信息,但是无法控制xplane里的飞机,传感器也在一直报错,请高手指导。

网友:
你可以根据错误提示百度试试,这个bad ahrs 估计是加速度计有关的,你先确认一下你的加速度计校准是否正确

网友:
看到有人用xplane模拟飞机调pid

楼主:
新版的mp已经没有链接xplane的界面了,完全无法理解,wiki也去看过,按说明操作也没成功,期望高手过来指导。

网友A:
曾经搞过类似X8的模型 飞行下来跟实际比较接近 测试数据很方便 就是过程折腾 搞了2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搞过类似X8的模型 飞行下来跟实际比较接近 测试数据很方便 就是过程折腾 搞了2周

想和你请教一下 qq 912665。

网友:
一年多没碰 大部分忘记 本来当
qq84204671时想发帖做记号 结果给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楼上会么,请指教

网友(2017-03-11):
给你找了链接不过需要审核不知能否通过,你可以自己搜索“X-Plane Hardware in the Loop Simulation”

网友C:
做仿真是需要刷特殊固件的 有个Simulation之类的固件可选或者叫做HIL 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仿真是需要刷特殊固件的 有个Simulation之类的固件可选或者叫做HIL 你看看吧!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