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25铣床改数控

楼主(2017-02-03):
  看到坛里改数控很多,手痒了,把无刷25铣床也给改了。我这个没有改变铣床的手动功能,没有贴塑,没有改滚珠丝杆,因为自己家用DIY,不是商用,感觉没有必要。试铣感觉精度不错。
  配置:三个57步进电机,2.5牛米,小轮20齿,大轮60齿,速度200-300,感觉可以,不掉转。
  数控的切割会操作,但是数控铣床的软件太难了。  学了几天ArtCAM2008感觉这个做浮雕还行,做数控铣床不是专业。
  后来学MasterCAM X6,这个软件非常专业,但是太难了。
  有简单的适合数控铣之类软件大家给介绍一下。
  地方小,太乱了,还需要加装急停开关,步进电机插头,限位开关等等,现在快递放假了,买不了,以后再加。

网友:
楼主高手级了!

网友:
楼主气死生产厂家啊,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铣床xy不会有回差吗?怎么处理的?我的pl180回差挺大的,估计得有四分之一圈了。

网友:
换滚珠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铣床xy不会有回差吗?怎么处理的?我的pl180回差挺大的,估计得有四分之一圈了。

  回差非常小  XY回差都是0.16mm, z轴回差0.8mm。  这个在mach3软件里面可以设置调节。
  还有机械调节回差在面对铣床的X轴的右手的手轮的螺母,拧紧或拧松就是 调节回差的。Y轴的手轮螺母也一样。虽然太紧了回差小,但是需要的步进电机的扭矩也要增加。
  我的步进电机是2.5牛米,1:3增大扭矩,还是很好用。

网友:
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B:
驱动板和控制卡用哪家的?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和控制卡用哪家的?使用效果如何?

   驱动板和步进电机配套买的,Mach3用的电子公社的超能板,USB版本。使用可以,就是24V电源和控制板如果安装的距离近了会干扰死机。
  新联科技的20A电源。
  没有选择86步进电机,成本太高了,57足矣。

网友:
改的不错 不经常干活还行  要是经常用就进一步改进吧

网友:
很好!复杂就是好玩再接再接再厉,熟悉下MasterCAM X6干出好作品,发挥数控铣的功能,我们翘首期盼

网友:
改的太好了。57步进电机驱动Z轴力气不小吗?我X,Y选择的是86。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差非常小  XY回差都是0.16mm, z轴回差0.8mm。  这个在mach3软件里面可以设置调节。
  还有机械调节回 ...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差非常小  XY回差都是0.16mm, z轴回差0.8mm。  这个在mach3软件里面可以设置调节。
  还有机械调节回 ...

如果在Z轴上加个气撑,可以将Z轴回差降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Z轴上加个气撑,可以将Z轴回差降低不少

  写错了Z轴回差是0.08mm

网友:
发个工作视频呗

网友D:
朋友你的同步轮是m几的,在哪家店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的同步轮是m几的,在哪家店买的多少钱

  华南机械传动配件  XL20    XL60同步轮

网友:
楼主,这款机器加工时噪音大不大?想入一台,现在犯愁怎么上5楼。

网友E:
25的机器不重吧,100多公斤把铣头拆下托板也拆下2人不费大劲

网友F:
引用 楼主:
驱动板和步进电机配套买的,Mach3用的电子公社的超能板,USB版本。使用可以,就是24V电源和控制板如果 ...

我买三支二手86电机,75元一支,X宝上的。驱动在市场上买的也是75元,感觉不贵。试试比56的不是一个档次,很有力度。

网友:
Z轴还不如弄大的86电机直连好呢。
XY轴的改法好,手轮都省了。
X轴有两个手轮,还是以为用一个小的86电机直连就可以了。保留原来另一边的手轮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的机器不重吧,100多公斤把铣头拆下托板也拆下2人不费大劲

也在考虑分解呢

网友:
这种改,无什么精度,只能开粗,速度慢,数控编程软件UGNX不错,

网友:
花了多少米?

网友:
利用同步带这样弄,会有传动误差,一般只做自动化的一般机器中这样用,本来同步电机慢再加上减速,空程浪费大量时间。我是直联的同时再改了电机接线。所以25V机床实际加工速度可以达到F800 ,这小机器已是很快了,同时整个磨擦面都集中打油润滑。控制电脑主板用英特尔出的,避免没必要的掉失脉冲。你可以参考这个思路。这种机子的电机是有刷的其实不耐用。力小。而且机床原先那齿轮如果飞料超难受听着声音。建议改无刷电机力大耐用,如果钱多可以改用伺服电机,可由 程序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
丝杆本身的误差+同步带误差+步进电机本身的误差加起来很大,特别是加工程序较长时累计误差会很大。

网友(2017-03-08):
这个25铣是在谁家买的?有链接吗?貌似比我见到的那些立柱连接结构要好一点,再有工作台两边挡板也是和工作台一体的

网友(2017-08-06):
z 轴这样改好像不是太好,中间有齿轮传动。

网友G(2017-09-26):
改过就是没有原装的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过就是没有原装的好看了

随时改回

网友:
铣床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2019-02-01):
学习楼主的改造经验

网友(2019-03-03):
楼主的数控铣改的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H(2020-02-16):
你好,我钻铣和你一样,请教一下你这三轴皮带配的什么长度?三轴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钻铣和你一样,请教一下你这三轴皮带配的什么长度?三轴一样么?

  因为不会玩软件画图之类的,没有时间,我已经改回来了回复原装,加了一套数显。现在在老家,回去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会玩软件画图之类的,没有时间,我已经改回来了回复原装,加了一套数显。现在在老家,回去给你看 ...

好的,谢谢兄弟了,到时联系:)

网友:
设备升级了?!!!!!

网友:
玩的就是改来改去

网友(2021-12-30):
和我的铣床一样,首先考虑手动要多一些,有时候数控反而更麻烦,只是铣异形手动没办法。借鉴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