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聊一下,载机、装备、其它...(一)

楼主(2017-02-03):
FPV的魅力一:在与“及时“的第一人飞行感受,但主要还是视觉上的感受;
魅力二:任务达成的成就感(这个主要是指远程航行);
魅力三:追逐、嘻嘻、快速反应(这主要指穿越);
上述个人浅见。

无论任何,FPV对于装备的要求不低,尤其是电子设备,貌似个无底洞(其实啥爱好都是无底洞);
先看看载机;其实只要能飞起来的,有必要负载能力的都可以是载机;胖子、757-3、云团等目前用得比较的固定翼FPV载机(多轴这里不说了),这些载机其实没啥多大区别,外观看个人爱好,装载容量都比较大,双发动力更稳好些,论坛中各种FPV载机的评论都有,对比也有,吵架的也有,但对于FPV而言,认为载机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既然是FPV,因为有那个“P”,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那个“V”;要有个好的“V”,才能有魅力一、二和三;
“V”靠的“图传”、“数传”、“OSD”、“GPS”、或许还有“增程”这些电子设备,而“飞控”却不认为在其中...
(待续)

楼主:
(续)
看待“V”,先看下需求;要视觉感受的最难也最贵,高清,立体,或许还要头追;现成的设备不多,用银子堆出来,实话说效果也一般;
要距离,相对容易些,在保证设备质量的前提下,功率、功率还是功率;抗干扰、抗干扰还是抗干扰;如何做到,还是需要有些微波方面的知识,对不同天线特性需要有了解;装机时设备的布局,哪些需要屏蔽,如何屏蔽;往往一个小的调整或一个小装置(一个电容、一个电阻)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最重要的还是飞行环境,且不说目前这类飞行是否合规,在人口、建筑物相对密集地区肯定是不适合的,一个偏僻少人的湖泊是相对理想的场地,大不了是架飞机的代价;

接下来先聊聊图传(待续)

楼主:
(续)
GPS和OSD;关于这2个,有些模友认为不是必须的,只要不飞远了;
的确FPV并没有包含GPS或OSD的元素;其实只要保证“V”,没有GPS和OSD又如何,只要控制距离够,照样飞远。
GPS和OSD主要功能还是解决“自我感知”问题,多高,多远,多快以及飞机姿态,毕竟FPV只有视觉体验,不同于真机,会有体感;
GPS和OSD的引入帮助我们完善FPV的体验;
当然,这些获取的数据被“飞控”使用,就实现了辅助或自动驾驶了(巡航、返航),但对于固定翼的FPV并不是必须的(多轴除外);
这2个设备很多,质量都不错,价格便宜,建议还是配上;
既然FPV飞控可以不用,为何还要数传...

(待续)

楼主:
(续)

用数传的原因是,数传是第二个“V”,辅助的“V”;
本人一次FPV的过程中,大约离起飞点3km左右时,图传完全失效,依靠数传(当然有地面站),将飞机安全驶回;
此次经历后,注意到数传的功能;它不只是简单的用于飞控参数的上传、调整等,还能帮助我们“盲飞”,是图传的一个备用系统,尤其是对超视距飞行;
经过测试,100mw的数传,电磁环境可以的情况下,5km内没啥问题;
要注意的是如果配了433增程,数传就用915MHz。市面上数传价格都不算贵,地面站就是一个手机或者PAD即可,用上试试,飞行数据还可以记录下来分析,增加FPV的乐趣。

接下来说说头痛的433增程(待续)

楼主:
(续)
理论而言,433增程真的没啥特点和难度,按照说明接上应该就可以用了;

增程无非二种模式,直连和转发,前者不需要遥控器接收机了,后者还需要;

转发模式最简单和不用增程情况下的安装调试几乎一样,只要注意二点:1.433信号对2.4G遥控信号的压制,遥控接收机和433发射机距离较近,需要有一定屏蔽,自做一个地网天线将二者隔离开,效果很好;2.舵机等操控有一定延时;这与信号压制也有一定关系,还和舵机自身也有关系;延时只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固定翼而言问题不大;

麻烦的直连模式;这个和控有直接关系,控必须有PPM输出(一般教练线就是PPM输出),但还不够,还要看这个控和433配不配;貌似应该不存在的兼容问题,还真的存在,每个厂家的控输出的PPM信号未必完全相同(这个并不是指PPM制式的不同),比如电平高低等,这会导致433在采集数据时的问题,这种问题有时会导致严重后果...

市面上433增程常用的并不多,在选择433增程前,先从自己的控入手,看看那种433和自己的控最匹配的,这些在论坛里基本能找到,切莫只听卖家的。

“飞控”只谈下自己使用的感受,各种飞控在论坛里讨论得很多了,其实...

(待续)

网友A:
请教一下大神,数传怎么用?怎么用手机做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大神,数传怎么用?怎么用手机做地面站?

安卓手机+OTG+数传接收;app论坛中找,注意与设备的匹配

楼主:
(续)
飞控是个好东西;
硬件是底子,底子不好,再如何好的算法、如何精细的调试都无太多意义;
可靠、可靠再可靠,重要的重复三遍,功能不在于多,在于功能的可靠,只要在说明书中写道的功能和指标只要能够可靠地到达,就认为是个好飞控;
对于使用飞控的FPV,但凡出现问题、炸机等,飞控往往成为最后背锅的;因为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用飞控故障解释,即使错舵,也可以解释为飞控问题导致;
是否飞控问题需要实际分析,爱好研究的用开源的,只要不飞丢,可以按记录查找原因,有能力的甚至自己编程搞定;
成品飞控始终认为“一分价格一分货”;
如此下去,这还是航模吗?.......Don't Know.
(还有一点点想说的,待续)

楼主:
(续)

接下来的可能要被拍砖了

FPV和玩模拟器有多大区别,好像不多吧;模拟器不够逼真,就试试VR,真实感之强令人震撼。

或许“自己种出的粮食更珍惜”;

或许担心炸机、飞丢,使得肾上腺素飙升;

或许...;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