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未知] osmo也能装上飞机

楼主(2017-02-03):
本身是可以直接装上飞机的,但客户要求减轻重量和引出控制线所以得改装一下。

<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player.youku.com/embed/XMjQ5NDc2NDc3Ng=='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
用的成本加多了

网友A:
osmo用的是WiFi图传  距离很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mo用的是WiFi图传  距离很蛋疼

客户不需要图传,起飞前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B:
还不如直接搞个悟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直接搞个悟云台

那得用上悟上面的所有东西了,客户要求的是重量轻满足拍摄要求就可以了,单挂个X3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C(2018-01-22):
飞的时候那个控制盒也需要装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时候那个控制盒也需要装上吗?

对,设置好就可以起飞了,锁方向拍摄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设置好就可以起飞了,锁方向拍摄稳。

哦,我以为那个不用装上,起飞前用它调好角度就可以拔了。

网友D(2018-09-15):
我想直接淘osmo手柄的散件直接做一个,不知道需要购买哪几部分?麻烦你能告诉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直接淘osmo手柄的散件直接做一个,不知道需要购买哪几部分?麻烦你能告诉我下吗?

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D(2018-10-25):
请问供电是怎么供的?还有连接的黑蛋的底座是悟上面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供电是怎么供的?还有连接的黑蛋的底座是悟上面拆的吗?

有降压模块直接供电,悟上的比较重,osmo上的要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