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433 飞机抖动问题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7-02-03):
   先简单介绍下  我的装配方式   我用的果子433   装的8轴飞行器。  地面端的433 是接的FUTEBA14的接收器使用  详细接线是:  433地面段-----PPM转接模块----14的接收器  (单独供电)        飞机端的是直接的433接收器  。 现在我遇到一个个人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飞机在自动悬停中
  会规律的抖动  地面站上有明显的舵量反应。   每次抖动倾斜的方向的一致的    更换过另一台果子的433  情况一样    去掉433  飞机马上恢复正常。 请教各位大神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A:
433的功率大,应该是没有做好做好飞控的屏蔽,我以前玩fpv经常抖舵,把舵机贴一层铝箔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的功率大,应该是没有做好做好飞控的屏蔽,我以前玩fpv经常抖舵,把舵机贴一层铝箔纸就好了

我把飞控用铝箔全包 没有作用      感觉比抖舵严重    但是无人机飞航线又没有这个问题    抖动只发生在自动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飞控用铝箔全包 没有作用      感觉比抖舵严重    但是无人机飞航线又没有这个问题    抖动只发生在 ...

记错了,我当时是被1.2G图穿干扰了……什么飞控,是不是pid没调好,或者gps的问题,搜够星了吗

网友A:
还有,不要用ppm转接,延迟感人,用教练口直连4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要用ppm转接,延迟感人,用教练口直连433

你说的延迟是咋回事,我昨天用futaba 6208接ppm转接板,然后接果子433发射,拉了80米远测试,感觉没啥延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