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个X6,没想到新的433接收机发热严重不工作了,只能年后返修了

楼主(2017-02-03):
团购了一个天行者X6,用A2.0全套装上了,第一次装这么大的飞翼,有快拆接头而且就用俩舵机,就是好布线,装完在屋外试试装备,没有卫星信号前一切正常,还能控制舵面,搜了半天星,定位后直接提示返航,接收机绿灯常亮,发热很大,把胶都融化了,外壳也烫的变形了,外面零下2度,然后怎么接都没信号了,我测了下快拆接头那里,电压也正常,不清楚原因不敢再乱接了,厂家说年后返修看看

网友A:
居然用飞控。。。看看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
遥控器够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用飞控。。。看看是不是线接错了

额  fpv不用飞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fpv不用飞控的吗?

也是,用飞控稳一点。反正固定翼我不大喜欢用飞控,不够逼真了

网友:
接收机也会发热

网友C:
我的a433也出过一样情况,全新一通电发射机直接烧掉,然后返厂换了个新的,再没出过问题

网友:
433问题很多

网友D:
A433小心使用。我可以告诉你有可能是cpv烧了。因为我也遇到过装机完了433接收机就坏了。线没有接错。

楼主:
摆摊装比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433也出过一样情况,全新一通电发射机直接烧掉,然后返厂换了个新的,再没出过问题

我第一次用,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A433小心使用。我可以告诉你有可能是cpv烧了。因为我也遇到过装机完了433接收机就坏了。线没有接错。

过完年找不到那个坏的接收机了,忘记放哪了,这逼着我再买个新的

网友E:
这机型容易螺旋不?

网友F:
A控?号称丢机小王子,趁早换了吧,随便哪个飞控都比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控?号称丢机小王子,趁早换了吧,随便哪个飞控都比他好

这么坑,我还是买了一整套,还有AAT,花了好几千软妹币,我之前一直用的U2S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型容易螺旋不?

还没飞,这不接收机还没好,等换了新接收机我就飞飞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坑,我还是买了一整套,还有AAT,花了好几千软妹币,我之前一直用的U2SG

口碑不如U22好

网友:
头像赞一个

网友(2018-09-18):
楼主的试飞视频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