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14 电压回传如何设置

楼主(2017-02-03):
请教一下,我的ca-rvin-700电压回传线焊接好后,插在7008接收机上,
遥控器
上怎么没有电压显示,遥控器的电压回传状态act也打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压显示。

网友A:
好像再按下屏幕左边的按键,时间长忘记了

网友B:
重对一下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对一下频
谢谢已解决,是对频问题,一开始ID码都没显示,重新对了一次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