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越做越顺手,又搞了个8S 150A的版本。一次成功,值得庆贺~~

楼主(2017-02-03):
过年出去玩的路上画了一个大功率的电调,3~8S,150A。昨天回来迫不及待地给搞出来了。因为没加散热,最多能工作在70~80A。
不过折腾就是要付出代价的,电调过于给力,测试的时候把电机给烧了(26V 30A跑了10多秒就冒烟了),结果电调只是温热。
板子铜太薄,飞了几根铜线扩流,不小心短路了,别的都没事,舵机测试仪给烧了。。。
不过总得来说还是比较成功,一次性搞定。

网友A:
用的什么腐蚀?效果这么好,我用三氯化铁老是会把铜腐蚀断,效果很差。求经验

网友B:
这个必须顶,楼主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腐蚀?效果这么好,我用三氯化铁老是会把铜腐蚀断,效果很差。求经验

就是taobao上那种绿色环保腐蚀剂。几块钱一小包,速度比较慢,过饱和状态,常温要十几分钟才能搞定, 但好在这种溶液是透明的,容易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顶,楼主开源吗

东西很简单,网上到处都是,没什么可开源的,我是只是自己又改了一下驱动电路。
基本电路参考的是XXD电调,固件是blheli, 因为改了驱动电路,固件的代码也稍微改了一下。
layout我完全是业余菜鸟水平,才学了几天。
之前有发过全部详细制作过程, 这个版本只是改了一点东西,重新布了个大功率的版本而已。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帖子 DIY无刷电调总算成功了,分享一下详细的制作过程,欢迎大家提意见~~

网友C:
大量开造吧 造福模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taobao上那种绿色环保腐蚀剂。几块钱一小包,速度比较慢,过饱和状态,常温要十几分钟才能搞定, 但 ...

OKOK我这就去找找。还有转印你是用过塑机还是用熨斗?我用过塑机过了半天都印不上板,是温度不够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OK我这就去找找。还有转印你是用过塑机还是用熨斗?我用过塑机过了半天都印不上板,是温度不够还是什么 ...

我是用的感光油墨,用喷墨打印机出负片,然后感光,精度不错。感光油墨干的很慢, 但可以先多做几片感光PCB放着备用,用的时候再做真让人着急。
网上99块的套装,全套制作PCB的材料都有,够做一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量开造吧 造福模友

DIY的东西,品质有限,也就是我自己折腾还行,真要拿给大家用,我心里也没底啊。
而且网上类似的山寨电调一抓一大把,稍微贵点而已。那些几百上千块一个的高压大电流电调,我做了也没人敢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的东西,品质有限,也就是我自己折腾还行,真要拿给大家用,我心里也没底啊。
而且网上类似的山寨电 ...

也不能这么说。
有个十片八片量的话,可以找PCB板厂打样的,价格不太贵;也可以要求用厚的铜薄板(例如70安士的)。还可以做工业金焊盘的。
自已做实验的用感光板就行了。

网友:
厉害!比那些个一堆理论的bb强多了

网友:
实干,,厉害  谦虚

网友:
支持diy牛人,羡慕

网友:
牛人,顶起,羡慕

网友:
有知识,有能力就是棒

网友D:
引用 楼主:
DIY的东西,品质有限,也就是我自己折腾还行,真要拿给大家用,我心里也没底啊。
而且网上类似的山寨电 ...

请 晒一下 材料清单 吧,场效应管型号?
现在 正规 打样做 PCB板子 价格也不贵,
真的 能150A 也很不错啊 。。。

网友E:
pcb板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 晒一下 材料清单 吧,场效应管型号?
现在 正规 打样做 PCB板子 价格也不贵,
真 ...

MOS管是tk150f04k03,40V 150A 内阻1.5毫欧左右。
驱动芯片用的fd6288t
MCU用的atmega8a
其它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板怎么做的?

就是最普通的DIY做法,画板子,出负片,光刻,显影,腐蚀,脱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最普通的DIY做法,画板子,出负片,光刻,显影,腐蚀,脱膜

厉害

楼主:
测试电调又损失电源一台.... 搞了个汽车用的无刷电机,结果启动过猛,把我的2000W电源给烧了。电调没事,电机也没事,却搞得家里都跳闸了。之前用这个电源测试,24V三五十安不在话下很轻松的,这个电源标称可以输出85A。
真是郁闷。

网友:
做板子建议厂家打板50元搞定,没必要自己做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taobao上那种绿色环保腐蚀剂。几块钱一小包,速度比较慢,过饱和状态,常温要十几分钟才能搞定, 但 ...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把腐蚀容器放微波炉里,加热腐蚀,不到一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把腐蚀容器放微波炉里,加热腐蚀,不到一分钟搞定

放微波炉加热是快很多,但是味道大,我怕中毒,只是试了两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微波炉加热是快很多,但是味道大,我怕中毒,只是试了两次

直接开水兑蚀刻剂

二次利用 用个盆 倒开水 隔水加热  效果很好。

网友G:
兄弟能否请教你个电调的问题!手头有几个仿精灵1电调,对照基本相同,也刷blheli成功,但是油门校正多次还是油门推高至60%就会停转!不知咋回事!我试过油门校正,该电调进角,电机刹车,环闭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能否请教你个电调的问题!手头有几个仿精灵1电调,对照基本相同,也刷blheli成功,但是油门校正多次还 ...

不太清楚你说的停转是什么情况? 是会变得一卡一卡的么? 如果是这样, 那是换相检测出错了.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 比如信号干扰大; 进角不够; 或是电调的换相检测电路元件有问题等等.如果是彻底停住的话, 我还没遇到过, 但很可能是功率保护了.

网友:
建议将核心与MOSFET板做成两个模块,便于升级与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你说的停转是什么情况? 是会变得一卡一卡的么? 如果是这样, 那是换相检测出错了. 有很多原因会导 ...

是彻底停掉,像保护!回推又马上高速!

网友H(2017-03-08):
引用 楼主:
DIY的东西,品质有限,也就是我自己折腾还行,真要拿给大家用,我心里也没底啊。
而且网上类似的山寨电 ...

请问你用什么打印机打印胶片?另外胶片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用什么打印机打印胶片?另外胶片哪里买的?

就是用的一般的喷墨打印机。胶片在淘宝上买的。你就搜索菲林胶片即可

网友I:
想请问下电调输出的单相波形是怎样的呢?还有电调收到接收机发送的pwm后是怎样通过变频还是调压来实现调速的?航模电机能进行变频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请问下电调输出的单相波形是怎样的呢?还有电调收到接收机发送的pwm后是怎样通过变频还是调压来实现调速 ...

电调的波形图我手上现在没有, 你网上搜索一下, 有现成的. 电调调速就是根据PWM的输入输出PWM信号控制电机转动. 和直流电机调速是类似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无刷电机要负责换相的工作.

网友:
大神

果然厉害

网友:
必须回复支持下楼主。真赞!真希望看见详细的教程贴。

网友J:
能否把电压升到72V,搞到电摩上面去!

楼主(2017-04-07):
引用 网友J:
能否把电压升到72V,搞到电摩上面去!

理论上是没问题, 但无感无刷电调启动能力不行, 负载太大了会难启动. 不像有感的,可以在超低速时提供很大的扭矩.
这个用在电动车上, 我怕会启动困难,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没问题, 但无感无刷电调启动能力不行, 负载太大了会难启动. 不像有感的,可以在超低速时提供很大 ...

能做双向电调吗? 玩车船很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做双向电调吗? 玩车船很需要

blheli的固件本身支持双向,但换向时负载会比较大.我只简单测试过双向模式,只能说是可以支持.具体用起来效果怎么样没有详细研究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测试电调又损失电源一台.... 搞了个汽车用的无刷电机,结果启动过猛,把我的2000W电源给烧了。电调没事,电 ...

经常用大功率电源,用中兴2400改个3KW可调,我正在用的个,0-60V   0-50A,很好用,很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经常用大功率电源,用中兴2400改个3KW可调,我正在用的个,0-60V   0-50A,很好用,很安全。

我也改了这个电源在用

网友:
很厉害!竟然自己做

网友:
高人,太牛了。

网友M(2017-06-21):
·老大,我想跟你学技术,你这是纯手工烙铁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大,我想跟你学技术,你这是纯手工烙铁焊的吗?

主要是用风枪,没有阻焊层用烙铁不是很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