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粗暴的竞速摩托:X-Rider Mars【5iMX评测室】

楼主(2017-02-10):
文/图 KID

前段时间5iMX(公众号:love5imx、bbs5imx)做过一台X-Rider出品的1/10比例的摩托车CX3-II T20GC评测,相信不少小伙伴都被这台摩托车精致的做工所吸引。同时也有小伙伴表示这台摩托车太小,速度也不是特别快,玩起来不过瘾。那么今天再为大家推荐一台X-Rider公司最新推出的1/8竞速摩托车 —— Mars“火星”。

这款摩托车没有奢华配置,也没有耀眼的装饰,车上设备都是以追求速度为目的而进行了简化设计,同时尽可能的做得坚固耐操。在产品定位上也与之前介绍过的CX3-II T20GC不同,可以说,这就是一款为速度而生的摩托车。下面就通过开箱来了解一下,看看这款竞速摩托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火的包装

X-Rider Mars的外包装主体颜色为大红色,同时也有着红红火火的中国味,与这款摩托车的命名倒也比较般配。

打开纸箱,遥控器、车体和配件分别装在两个盒子里面。包装里面除了车身、遥控器、头盔、必备工具和一些易耗零部件以外,几部找不到其他多余的东西。

简单粗暴的车身结构

从外观上来看,这款1/8比例的竞速摩托做工显得并不算特别的精致。

两块车壳简单的罩在车架上,车手的头盔只需要进行单独组装即可。

虽说外观没有太大的亮点,不过其车架结构和做工倒是非常精致。车架的整体结构依然采用了与真车类似的设计,简单的碳纤维车架造就了其轻巧坚固的特点。没有花哨的装饰设备,整车显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说到Mars,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亲戚”Saturn(土星)。这两款车单从外观上来看几乎都差不多,但是两者的车架结构、配置、行驶姿态以及操作手感都有非常明显的区别。Mars继承了大量Saturn的优点,同时取消了一些花哨的金属配件(后摇臂限位器、前叉碟刹等),使得整车重量在降低的同时,奔跑姿态也更稳定。

整车+电池的重量约为700g左右。

Mars的前叉采用的是倒叉避震,与正真的MotoGP赛车的避震相同。

关于正叉避震和倒叉避震在摩托车界一直都有争论。一般来说,倒置前叉都是配置在要求高性能、高操控的车型上,而正叉则普遍应用于较为舒适的车型上。不过这也不是绝对,只能说相对于正叉而言,倒叉在直线上的稳定性更好、更适合赛车而已,实际情况还是得看使用者对避震的要求。(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倒叉避震与正叉避震的具体情况以后再做具体分析。)

话又说回来,Mars的前叉避震柔性倒时不错,但是阻尼略小,想要达到比较完美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调校。

Mars的前轮结构如上图所示,一块3mm厚的碳纤维板连接着轮辋和轮毂,在轮毂内部设置有轴承。

前叉的避震器的固定机构采用了两块非常结实的合金部件,通过螺丝牢牢的锁住前减震。前叉固定机构与碳纤维车架之间的链接部件同样是金属部件。相比尼龙和塑料而言,金属材料的机械强度更高、更耐用。

Mars采用双转向推杆设计,转向主要依靠一台扭力为1.5kg的S8220舵机控制。

当需要转向的时候舵机控制车轮反打方向,靠惯性使车身朝一侧倾斜来实现转向。

Mars的整个动力装置(包括电机)全部集中在后摇臂上自成一体,降低了重心,提高了行驶稳定性。

Mars采用21T有刷马达搭配wp-1625有刷电调为其提供澎湃动力。

通过同步带和中间的同步减速轮将动力传递到后轮。

之所以采用同步带而没有用链条,原因除了经济实惠、成本低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同步带的动力损耗相比链条而言更小。

作为主动轮的后轮除了传递车身前进主要动力以外,还集刹车和机械陀螺仪于一体。基本结构如上图所示,看似简单的后轮,其内部结构可谓是相当复杂。

后轮采用单摆式避震,弹簧软硬适中,避震阻尼效果也非常合适。

在后避震的固定轴上有设计轴承,能够有效减少运动摩擦力,增加避震灵活性,同时还能对后避震摇臂起到一定的定位作用。

Mars的前后轮胎皮均为人字纹硅胶胎,前轮内胎为硬质橡胶,后轮内胎为海绵。所以在手感上,前轮偏硬、后轮较软。偏软的后轮在空转的时候,由于离心力的缘故,胎皮容易松动、跑位,在跑动的时候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遥控器及其他配件

Mars的遥控器频率为2.4GHz 3通道,操控手感比较不错。

遥控器面板上的物理按键能够对操控手感进行简单的调节。

电池为1300mAh 25C 2S(7.4V)锂电池,电池接口为XT30。

原装充电器额定输出电压为8.4V,电流为0.8A,为原装电池充电时间大约为一个半小时左右。

Mars遥控摩托姿态展示

Mars“火星”这款1/8比例的摩托车整体设计比较简洁,没有过于复杂的电子设备和外观配件进行修饰。简单暴力的设计使得这款车的定位更倾向于竞速,所以精细度自然不会太高。该车将于近期上市并登陆5iMX官方旗舰店,市场售价为¥1599,敬请期待……

楼主:
更多Mars靓图赏析

网友:
看起就舒服…

网友:
竞速摩托。。。有刷电机。。。我是相当服气的

网友:
俺唯一没玩过的RC大类,有兴趣。

网友:
厉害了

我的超音速舵机

网友A(2017-03-20):
牛叉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网友(2017-08-11):
引用 网友A:
牛叉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请问是正话还是反话啊?
我没接触过摩托,摩托都是用有刷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