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能研发打造一个适合初学练习,炸鸡后10分钟以内、30元以下就能修好的3D电直

楼主(2017-02-03):
纯粹探讨,各位一起一起构思一款适合初学者炸鸡、相对安全的飞机。我先抛砖引玉,给个方案,要挑几个点作为易损毁坏点,保护其他设备:
0. 不炸还是为上,不管什么时候,模拟器都是第一位,另外2017年,建议上一个带初学自稳模式的陀螺仪(从便宜的金脑到贵一点金脑2,到最贵的vbar neo和MB)。陀螺仪基本不贬值,就算以后退魔二手卖出基本没有损失。

1. 整体构思,大概320mm的450级别皮带机,使用现成的1700-1800kv的6s电机,但是选1:9的电机齿,先跑3s或者4s电池,控制转速在2500转左右,飞行时间10分钟以上,更容易连续练习。这个飞机也许需要航模卖家按照套装连遥控器电池一起卖,代为组装和调试。买家也请尊重卖家的时间成本,组装费也要出。

2.  主桨尽可能320mm的塑料桨(桨根要粗,确保正常飞行不会断,可以参考oxy3的275mm塑料桨,也许没有碳纤维劲爆,但是绝对杀伤力小,柔软,炸鸡宁可桨坏,别机体损失)

3. 混碳塑料大桨夹,球头螺丝也不要太长,最多m2.5x5mm,宁可炸鸡时球头螺丝断出,牺牲大桨夹,也不要牺牲横轴和主轴。

4. 主轴选主流的6mm就挺结实,不用他牺牲。

5. 舵机易碎臂是必然的,但是要顾及3D硬挺感,使用的球头要尽量贴近臂身,减少扭转变形,球头螺丝在易碎臂背面用m2螺母和垫片锁住,等于用球头和螺母垫片把易碎臂夹住。

6. 舵机随便,因为上面几个地方已经考虑到了牺牲问题

7. 尾管和皮带长一点,380mm,因为考虑到初学者飞行转速低,尾管长,扭矩大再配合68-72mm的尾桨,能充分确保2500rpm以下低转速也够锁尾

8. 尾管用最薄的0.5mm厚碳纤维管,也就是大概外径14mm,内径13mm(或者外径12mm,内径11mm)不要选1mm厚尾管,因为1mm厚太强了,炸鸡容易损坏尾波箱等其他部件

9. 尾舵机一定要装在尾管上,避免皮带机皮带伸缩带来尾舵机拉杆长度要经常调整的问题。尾管上标示刻度,炸鸡后换尾管直接照着刻度装上,不要再去vbar、金脑软件里调整舵机行程。尾舵机要通过一个延长线连接。这样炸鸡时扯掉延长线插头,而不是把舵机扯坏。

10. 尾轴波箱一体化,要么金属一体但是所有棱角有软材质保护,或者塑料一体。总之目的是尽量保证炸鸡时不会变形损坏,不需要更换。

11. 尾桨夹塑料,桨夹内不需要推力轴承,普通的滚珠轴承或者法兰轴承就行,便于损坏后安装。安装推力轴承太麻烦。

12. 头罩要厚,头罩外面有软性海绵保护。

大家再想想,然后是否能根据指标看看最接近的是哪款机?

网友A:
宁可炸鸡时球头螺丝断出,牺牲大桨夹,也不要牺牲横轴和主轴。???牺牲大桨夹就能十分钟修好?还是买一堆大桨夹?
主桨尽可能320mm的塑料桨???我表示从来没看过320的塑料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可炸鸡时球头螺丝断出,牺牲大桨夹,也不要牺牲横轴和主轴。???牺牲大桨夹就能十分钟修好?还是买一堆 ...

320mm主桨我也没有找到,但是制作本身不难。当时我给lynx建议,他们就出了50mm3尾桨套装。本帖我关系是理想中什么结构最适合。如果认同的人多了,相信会有厂家做。大不了,我再去问问lynx和luca。
至于大桨夹,如果低转速和塑料桨以及考虑炸鸡维修便携性,也许连推力轴承都不需要。四个大尺寸普通滚珠轴承或者法兰轴承,比如8x16x6尺寸也许就够了,我也是猜想。

你有更好的建议欢迎你提。抛砖引玉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网友B:
这样太麻烦了,小炸30分钟修好还有点可能,正常点儿的炸鸡或者大炸修带调试老鸟没几个小时也是搞不好

网友:
表示新手上470一路轰炸,目前轰炸到三面悬停

网友:
主要是炸鸡损失的精度 损失别的都是小事情 炸多了 修得稍微不细致都会感觉明显的不同

网友C:
这样的飞机基本属于愿望,还是模拟器吧。然后减少炸鸡。

网友D:
我也想找台大桨在320左右的机子,但是貌似现在电直都越来越大,各个都在做加法,没一家能用心的把减法做好。

网友:
玩得直机的,杀伤力小不了多少

网友E:
模拟器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找台大桨在320左右的机子,但是貌似现在电直都越来越大,各个都在做加法,没一家能用心的把减法做好 ...

同意,都是加法。就像宝马3系,一代比一代大,E30,E36,E46,E90,F30,最终在3系下面出一个2系造就M2才是当年E30 M3的真正接班人。320桨,等oxy4吧。2017年年中应该会面试,但是估计不便宜。估计也不是合适的练习机。

另一个思路就是blade 250cfx背后的理念。我知道国内没有售后是麻烦,但是这个飞机完全是冲着练习机定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飞机基本属于愿望,还是模拟器吧。然后减少炸鸡。

你觉得朝这个方向一点前进的可能都没有?现在的市面产品都已经最优化了?

网友:
450机身重量在塑也承受不住吧,三轴价格比大桨夹便宜多了,厂家一切利益为本,直接不坏的轰炸机无需易损件早吃土了

网友F:
mcpx V1V2 全速地球后可原地复活。。。

网友:
伟力足矣了!

网友:
小鸡炸鸡零损失

网友:
你这个要求比较麻烦,其实缩小版的x3完全可以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px V1V2 全速地球后可原地复活。。。

我想说的可能就是如何打造一个相对有精度,相对抗风,维修快速便宜的250-400级别的mcpx?
区别在于不需要真的零损伤,而是通过设计3-4个易损点,然后出门时每个易损点带若干备件,就能快速维修。

又比如球头拉杆设计成JR E8这种固定长度,炸鸡后直接丢然后换新

又比如易碎臂精度提高一点,即确保每一个舵机孔位角度都是一致的,或者易碎臂本身自带一个镶嵌好的塑料球头,同时易碎臂的咬合齿带可以啪一声扣在舵机上的咬合,而不需要拧螺丝。

网友G:
用deko的舵机连易碎臂的钱都省了 你还用易碎臂。。。木桨9元325的 费劲买塑料的 塑料的更贵尤其lnyx 碳纤尾管一般都比铝管贵吧 照泥这个想法修好多久不知道 炸坏了30块钱估计都是美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deko的舵机连易碎臂的钱都省了 你还用易碎臂。。。木桨9元325的 费劲买塑料的 塑料的更贵尤其lnyx 碳纤尾 ...

你没理解我的思路,你是想通过强悍来不坏。我是想通过人为设置易损点。我相信deko舵机猛,但是炸鸡的能量靠啥吸收?
木桨可以啊。我发帖不就是希望集思广益。你提建议咱们探讨。

至于塑料桨,前有lynx生产10美元的塑料桨(刚面世时13美元,清货那会儿6.65美元),不用多久,自然会有飞越等出厂10-20元配平的国产替代。

碳纤维管自己买自己锯,小飞机50元一根起码锯出2-3根。你可以翻翻我的forza700和E12改装帖贴,都是这么加工的。就算飞越做出来,首先有量还能便宜,就算翻2倍价格,30多元一根没问题。没你想的贵。

楼主:
明白了,请你无视此贴,在现有丰富产品中挑选,然后专注飞行和维修。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特别是中文论坛,为啥就题目的范围内论事如此困难,总会容易出现跑题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太麻烦了,小炸30分钟修好还有点可能,正常点儿的炸鸡或者大炸修带调试老鸟没几个小时也是搞不好

请问你仔细看完我的构思了吗?我猜你本意说的不是“太麻烦”,而是“不可能”。

你说的正是目前主流450的现状。主流450就是一个小炸30分钟,大炸一天一夜还要等配件的维修现状。我想提问的就是如何改变这个现状。因为越能够改变这个现状,这个爱好才更可能延续下去,有新鲜血液加入。

我再换一个假设,如果拿枪指着你我脑袋,逼你思考一个维修最容易最便宜的250-400级,你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去设计,那你是否有跟今天主流450设计相区别的地方?玩航模难道不是培养动手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请你无视此贴,在现有丰富产品中挑选,然后专注飞行和维修。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特别是中文论 ...

开个玩笑而已,至于新手入魔直机,一般刚开始都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预算来买陀螺仪的,比如自己之前一算就一两千,这坑越来越深之后一两万丢下去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小鸡没怎么玩过,做小鸡的精度比大鸡还要难,那请问成本上去了,价格上去了,有几个新手还会买

网友F:
别说450了,连250都做不到10分钟修好
如果连修机的时间都没有就不建议玩航模了。
干点别的更有意思。
我的第一台G4装了一年半才首飞的。。
Protos到现在折腾了两个月了,还没弄好。
耐不住寂寞就别玩了,现在这个世界快餐太多,想不劳而获的人太多。。

网友:
多轴吧 直升机 除了100级的 修真的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说450了,连250都做不到10分钟修好
如果连修机的时间都没有就不建议玩航模了。
干点别的更有意思。

blade mcpx能做到,义乌小商品城的玩具450级也能做到,说明这个目标本身没你想的远。今天主流450级电直基本从设计源头是追着700级去,基本没有真的努力考虑炸鸡维修问题。处于商家利益,我也能理解。700安全第一,性能第二,不考虑炸鸡问题,我也能理解。
但是250-450级作为练习机,也许维修时间成本要求他有一定性能妥协。
玩航模常规性接受现状不是我的兴趣点。你看我拉长改装,研究慢速长航时,深究电调发热原理就知道。研究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不研究肯定没进步。

网友A:
楼主颇有中将当年风采

网友H:
250-450炸机,桨、尾管、脚架、三根轴都得坏,成本不低,维修工时也不是10分钟就搞定的!

倒是只有CP能做到大部分时间能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颇有中将当年风采

估计你明白理解我为什么改装探讨求教要在英文HF论坛发,比如e12改装800级,只有事后翻译分享混精华才在这里发。因为这里探讨氛围太差。讽刺负能量太多,愿意围绕题目探讨和思考的人太少。
哎这个帖子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I:
我的480小炸20分钟换主横轴大齿大桨搞定,大炸1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0-450炸机,桨、尾管、脚架、三根轴都得坏,成本不低,维修工时也不是10分钟就搞定的!

倒是只有CP能 ...

有抱怨,有思考,才有改进。
比如20楼朋友提出木桨,结合我了解载人直升机要求机头有一个切电线的铰剪装置(防止朝前飞行时误触高压电线),是否能在大桨夹根部两端安装小型刀锋,只有坠地让大桨呈90度时才把他切断,防止进一步连带损失?

墨守成规太容易了。有新想法,而且能操作,不才是玩航模的本质吗?

网友J:
lz也愛E30M3嗎
我去年才把跟了我20多年的歐規E30M3賣了
很好玩的車
不離題了
塑膠槳要超過300mm太重了
3D用的幾乎不可能實現
樓主的想法跟我的小冰人意義差不多
我一直飛325就是不用怕斷料
當然廠商們就很難賣新機了
450這尺寸各項性能都很平均
只是要3D他的動力就是要那麼大
大到大槳掃地會爆
更不用說其他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抱怨,有思考,才有改进。
比如20楼朋友提出木桨,结合我了解载人直升机要求机头有一个切电线的铰剪装 ...

期待楼主有重大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480小炸20分钟换主横轴大齿大桨搞定,大炸1小时搞定。

感谢你分享,因为相信你的480拆装有经验了,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用枪逼着你,要求你必须控制30元和10分钟维修,你会如何改进这个飞机(请结合比如mpcx不死鸟,义乌小商品城玩具飞机,和我一楼提出的初步思路)?

网友:
加大脚架  脚架结实点重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也愛E30M3嗎
我去年才把跟了我20多年的歐規E30M3賣了
很好玩的車

我没有e30,有一个e90 325。e30/e36那会我还是小孩。e46 m3我还是学生,只有印尼台湾留学生买得起。回国后更是少见。e90 m3太臃肿不考虑。
HF上一个大神dcflyer(就是激励我购入e12那个老美精品作业模友),他业余赛miata club racing。还有名次。改装经验就是减负重比增加动力更有效。我在研究如何拆掉150-200公斤重量(拆后排座和拆内饰 30-50kg,轻薄树脂天窗、侧窗、后窗 30-50kg,拆空调和一系列制冷装置 20-30kg,换轻型锂电池 10kg,拆abs和连带装置5kg,前排座椅换一体化赛车30-50kg,轻17寸锻造轮毂 10kg,去掉防爆胎 10kg,碳纤维车头盖 15kg,减齿比的发电机齿轮 减少1-3hp的寄生阻力)

最终还是现实低头,不想花钱也不愿意减少舒适度,不改了。325也不值得折腾。不如想办法收一台e46 m3二手再折腾。但是我相信如此改完,即便是臃肿的e90,也能找回一点e30的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也愛E30M3嗎
我去年才把跟了我20多年的歐規E30M3賣了
很好玩的車

假设咱们都同意大概控制在250-280mm主桨,大概是blade 230s/250cfx的重量(而不是oxy3那种高转速机),futaba s3156级别9克的舵机,配合能切断的大桨,再比如,把中联固定在主轴方式改变,比如中联靠2个紧配的轴承或者铜垫片固定在主轴提供横向切力支持,再横穿一个易断的铝制螺丝。这个螺丝紧紧防止大桨夹和主轴相对旋转,而不需要承担夹紧的功能,这样一炸鸡,就断大桨和这个螺丝。尽可能保住大桨夹和其他传动。还有快拆概念的易碎臂和固定长度的连杆。再保不住,起码大桨夹内仅仅是普通法兰轴承,而不是脏兮兮的推力轴承,外场更换也不难。
我想激起探讨的就是能颠覆现有直机设计的改进。一句话否决太容易了。但是能想能做到很难。也许厂家不愿意做,但是冰人或者小罗或者模友可以弄。我也可以联系邻居的cnc工厂初步测试加工一些零件。玩航模不就是折腾改进吗?

网友J:
我開過跟E30M3最接近的車就是Miata
在美國可以很便宜買台來試試
M3比較重但是比較銳利
Miata平衡些
當然車跟飛機一樣
講到性能上越輕越好
又離題了

Lz要不要試試冰人450
精度不錯而且思路很清晰
可以大半達到你的要求
而且降低了450pro重心
手感柔和些

网友K:
首先我非常赞赏楼主的思路,
我也提出一些我的观点:

首先,这种直升机是针对哪一类新手群体的。
有些人觉得直升机“酷炫”,但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对它感兴趣。这些人拒绝认真练模拟器。
有些人玩过玩具多轴或者四通锤子机,觉得太不抗风,只是想在尽量减少成本的情况下在有风天飞起来
有些(比如我),穿越第三视角手动转直升机,航线已经不存在错舵可能性。最大可能是低空倒飞或者3D失误炸机,陀螺仪救机意义已经不大。

另一个问题,就是450级别低价机普遍存在的振动太大问题。
炸机除了三轴问题以外,也可能导致中联,尾中联,塑料尾桨弯曲而导致振动产生。k8在振动值大于4000时候非常容易侧翻。我最近改了一台Esky013飞航线,之前振动很大,最后在木桨上贴胶布,然后把飞机捏在手里推15%油门直到振动最小为止。k8振动值从2000下降到900左右。猜测是木桨不平,或者塑料中联有轻微变形导致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我非常赞赏楼主的思路,
我也提出一些我的观点:

我当然希望是针对全部你说的新手。但是仔细想后,更像是初尝航线后,想开始认真练3d,但是玩模拟器头晕没感觉,同时没时间修炸鸡的半专业机型,有点跟blade 230s的概念类似,但是尽可能通过皮带实现尾控以及进一步通过模块化,人为设计牺牲组建,进行优化快速维修。

网友K:
另外问楼主一个很奇葩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见不到盘式电机直驱主轴的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開過跟E30M3最接近的車就是Miata
在美國可以很便宜買台來試試
M3比較重但是比較銳利

国内没有良性二手车市场,显性和隐性(事故、调里程表、交易税费手续)的交易成本太高,基本断送我收一台二手miata类折腾的想法。e46 m3现在在ebay上2万美元就能收到,基本也不会再贬了。其实挺划算。就算不喜欢,基本也能原价出。
冰人精度高,都喜欢,我还有幸跟冰人通过电话请教过金属加工问题。但是目前冰人改装件是冲着精度,从设计上不主打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外问楼主一个很奇葩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见不到盘式电机直驱主轴的450了?

电机是扭矩、尺寸、转速、重量的平衡体。我理解就航模电机而言,需要的功率大,重量小,高速小电机配塑料大齿盘减速放大扭矩是最佳方案。直驱重量会变大,而且扭矩跟不上。

网友:
又不是跑Track,100多HP的车只要敢给油,照样烧胎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朝这个方向一点前进的可能都没有?现在的市面产品都已经最优化了?

咱们是愿意,可是厂家活得更累了。

网友L:
一般塑胶材质的头罩比较耐炸,玻纤的基本炸了就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塑胶材质的头罩比较耐炸,玻纤的基本炸了就烂了

请问有哪款电直用塑胶头罩。我总觉得今天的250-450都是缩小了的700级。也许应该有几款设计成放大了的100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哪款电直用塑胶头罩。我总觉得今天的250-450都是缩小了的700级。也许应该有几款设计成放大了的100 ...

我飞过的只有小机是塑胶的,以前飞过四通单桨锤子机也是塑胶头罩,很耐炸。。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哪款电直用塑胶头罩。我总觉得今天的250-450都是缩小了的700级。也许应该有几款设计成放大了的100 ...

Blade基本都是塑胶头罩。
航模的最大问题在于动力,动力上去以后,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到耐炸。
Mcpx BL就是一个例子,改BL以后,横轴基本逢炸必弯
义乌小商品的450有没有十字盘和周期变距?如果没有就就没法相提并论。
定距桨夹可以很结实,这是结构决定的。而且玩具级别的动力差了一大截。
以前的Lama有谁炸坏过?最多换付桨,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F:
Blade基本都是塑胶头罩。
航模的最大问题在于动力,动力上去以后,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到耐炸。
Mcpx  ...

colco lama V4
炸坏过中联

另外我正在考虑尾巴换成尾电机,感觉温柔3D应该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Blade基本都是塑胶头罩。
航模的最大问题在于动力,动力上去以后,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到耐炸。
Mcpx  ...

横轴主轴弯,十有八九应该是因为大桨扫地,连带拧弯。因此我想是否能在大桨夹两侧内埋类似铰剪结构。平时大桨飞行中甩开并不会被割断 但是炸鸡时被割断泄力。

我的意思是450级越做越强,今天盛传口碑说x3是坦克,明年口碑说deko舵机炸不坏。但是能量守恒,总要有泄力的地方。就违反物理规律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横轴主轴弯,十有八九应该是因为大桨扫地,连带拧弯。因此我想是否能在大桨夹两侧内埋类似铰剪结构。平时 ...

横轴主轴硬度足够强大,远远大于桨的强度,就不会弯,炸草地所有的力都泄在桨上。
炸水泥地就不用考虑了,穿越大油门炸上去都难以幸免,因为轴直接触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横轴主轴硬度足够强大,远远大于桨的强度,就不会弯,炸草地所有的力都泄在桨上。
炸水泥地就不用考虑了 ...

总结一下,
1. 250-300mm主旋翼的皮带机,500克起飞,futaba s3156舵机,25a电调之类
2. 头罩是塑胶够厚够大提供缓冲
3. 机体可以碳纤维,横粱舵机固定座等都是塑料,也可以像logo机一样整体塑料
4. 尾管0.5mm厚碳纤维管,尾舵机装在标壳好距离的尾管上,尾管跟机身衔接处钻一排小孔制造薄弱环节,炸鸡时从这里断开(提前测试强度)
5. 大桨木质或者塑料,大桨夹两侧预埋铰剪,炸鸡时把大桨剪断进行泄力。
6. 舵机使用卡扣式易碎臂,出门前多准备几个,预装好球头
7. 固定长度全塑料连杆,避免外场调整
8. 加大柔软不死脚架
9. 大桨夹用超大尺寸普通滚珠轴承,或者法兰轴承。放弃使用安炸鸡更麻烦的推力轴承。比如300mm木桨用8x16x6这么大的法兰滚珠轴承肯定绰绰有余。

网友M:
总结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飞机,那造出来,估计难以保证飞行性能。整个飞机散散渣渣的。练习悬停有模拟器就够了,真机是用来翻滚的。悬停都会炸鸡,那不如回去飞模拟器。还有就是要想炸鸡受损少,就降低动力,减小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总结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飞机,那造出来,估计难以保证飞行性能。整个飞机散散渣渣的。练习悬停有模拟器就 ...

我还要举出那个老故事,美国二战中研究如何设计飞机保住新手飞行员性命,而日本不强调飞机保护性,单一强调个人训练素质。最终美国新手飞行员在实战中成长,最终飞机好,飞行员经验也足。日本除了第一代能够九死一生活下来飞行员,其他新手基本上天都被击落。
如果模拟器是解决一切实战问题。未来两军对战,不如直接模拟器上较量,输了的一方割地赔款就好了。

至于这个飞机是否会松松垮垮,我认为不会。核心是测试好硬度高,但是临界点不高的材料。比如碳纤维尾管,其实没有一个明显的线性变形过程,测试好极限。到达以前坚挺,到了就断。同样木桨和易碎臂应该也是这种概念。塑料差一些。如何把它们组合是核心。

网友:
不会直机 顶贴  好贴好想法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分享,因为相信你的480拆装有经验了,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用枪逼着你,要求你必须控制30元 ...

450以下的没玩过,要是像囚犯一样还真没体验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1. 250-300mm主旋翼的皮带机,500克起飞,futaba s3156舵机,25a电调之类
2. 头罩是塑胶够 ...

塑料机身有点问题,容易导致高频共振
至少我的esky013尾桨略有不平的话,在某一个转速下会导致整机严重振动,手捏不住

另外,高频振动可能损坏脆性的易碎环节,导致空中解体

网友:
另外,推力轴承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我的hcp80射过轴承

可以考虑高碳钢加厚桨夹配合外丝横轴,在桨夹和中联之间安装推力轴承,推力轴承报废之前横轴永远不会弯。

网友N:
我也思考过防炸机的问题,不过方向是在改进陀螺仪上,通过超声或气压定高模块,实时监测飞机距地面高度,低于设定值时自动翻平,但如果是全速日地球的情况,估计设定高度太低的话来不及翻平。。。不过这种陀螺的好处就是不用拨救机开关,一般新手炸机前基本都是懵逼的,熄火都来不急拨估计救机开关也没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我也思考过防炸机的问题,不过方向是在改进陀螺仪上,通过超声或气压定高模块,实时监测飞机距地面高度,低 ...

不知道有谁愿意修改spF3的代码来实现。。。硬件上足够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有谁愿意修改spF3的代码来实现。。。硬件上足够了

也就想想而已,我只会c和fortran。。。期待自动化或计算机专业的大神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也就想想而已,我只会c和fortran。。。期待自动化或计算机专业的大神发力

C够了
不过需要投资,调代码的过程中炸鸡几十次是很正常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1. 250-300mm主旋翼的皮带机,500克起飞,futaba s3156舵机,25a电调之类
2. 头罩是塑胶够 ...

很好的讨论,很有意思的想法,我也抛几块砖出来
有几个想法或者说几个矛盾需要解决:
1. 机型的适用人群,之前已经说过,针对的是刚开始飞3D,炸鸡频率比较高的人群。
2. 机型的技术要求,是要耐炸,炸鸡维修成本低,维修方便省时,够轻,还是要飞行性能好?机型的设计总是各个指标互相妥协的
3. 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这里先不考虑厂家盈利的问题。

针对炸鸡快速维修,30块维修成本来看,机器的性能就要放到第二位。
从飞悬停航线到飞3d,最大的改变其实是动力,也就是飞机的转速。
低转速的3D当然可以飞,但是从我自己飞了1年半以后来看,练习效果相当不好。
很多动作特别是初学的时候,用高转速来练习事半功倍,动作会了以后再用低转速来巩固和提神pitch management才是比较科学的练习方法。

这里其实就是最大的矛盾所在,要飞3D,转速低不了,转速不低,对飞机就要有如下要求:
1. 精度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精度不够,飞机转速一高以后,3轴容易傻,即使不傻,飞起来手感怪异,练习效果差。
2. 飞机的重量不能太大,特别是桨的重量,桨重了3d手感怪异,而且桨重,离心力,惯性都太大,又需要加强结构和动力。
3. 有一定的耐炸程度,炸鸡的时候要有泄力点,只坏几个小部件,更换以后可以继续爽飞。

从我个人当年飞小鸡(200)的经验来看,。
1. 桨夹采用金属7075的两件式,同时桨夹臂同十字盘拉杆的固定螺丝采用长的铝螺丝,炸鸡时大部分时候会弯螺丝,换螺丝就行。
2. 采用碳桨,桨夹固定桨的地方尽量长一些,这样炸鸡大桨弯折的时候不会卡到桨夹的开口而卡坏大桨和桨夹。
3. 机身尽量用碳的。塑料机身,一个是3D的动力下要保证抗扭比较难,刚度不够3d手感又怪异。其次3d炸下来,很容易脆的断裂,小鸡用塑料要保证强度的话,重量又难保证。
4. 尾管建议采用铝的,铝尾管炸了会弯,一般不太容易断,碳尾管断了很容易把皮带拉断。要换皮带就要拆很多东西。
5. 舵机要么采用易碎臂,要么采用JR,KST或者雷虎的两件式舵臂,在舵机固定轴上有塑料套,炸鸡换套子就行。同时调机很省时间,但是精度比较难把握。
6. 不死脚架加尼龙的固定螺丝,炸鸡顶多换固定螺丝。
7. 最重要的一点,养成炸鸡前切熄火的习惯。不然能双飞3D的机器,肯定炸鸡会扫齿。或者在陀螺仪里开发一个炸鸡前自动熄火的功能,但是又和3D,或者低空3D要求有冲突。

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探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横轴主轴硬度足够强大,远远大于桨的强度,就不会弯,炸草地所有的力都泄在桨上。
炸水泥地就不用考虑了 ...

再怎么强大都没有用, 杠杆的作用太大了。。。

网友P:
这样那些航模厂商都要倒闭。

网友P:
机身用塑料件,不用金属件,不用碳纤,这样成本更低,像以前那款固朗450Q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怎么强大都没有用, 杠杆的作用太大了。。。

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好的讨论,很有意思的想法,我也抛几块砖出来
有几个想法或者说几个矛盾需要解决:
1. 机型的适用人 ...

仔细看完,确实很纠结。你说了2个我没有考虑过的细节
1. 就是新手练习,也许先需要高转速,先“硬来”。如果要高速,比如300级要3500转,设计难度又加大了。提前熄火是必要前提。进一步讨论必须先假设提前熄火这个前提。
2. 人为设计薄弱环节,大家都有共识。区别在于我以为解决方法统统是“脆+断”来吸能,而你提出了部分环节实际也可以靠“弯”来吸能。

我再琢磨一下再仔细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机身用塑料件,不用金属件,不用碳纤,这样成本更低,像以前那款固朗450QS

我先查查固朗450QS再请教你。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可能就是如何打造一个相对有精度,相对抗风,维修快速便宜的250-400级别的mcpx?
区别在于不需要 ...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的。所谓的取平衡点往往最终的结果是哪头都不讨好。
小机很多都是摔了直接就飞。玩具级别的还有好成摔不烂的。练舵面不是不可以

网友R:
首先要耐炸 飞机肯定不能太大  太小又不好飞 飘的厉害  我觉得150-200级别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甚至动手能力强的魔友可以直接自己利用市面上现成的配件设计出来 比如主板可以选择 地平线的 伟力的 尾巴可以选择空心杯 或者轴传  但是小鸡轴传不好搞  精度很难保证 皮带动力损失非常大 空心杯是最省事的 至于有人说尾巴难看  我觉得可以把空心杯装到尾管前端 通过传动轴传动  或者直接把平行装到尾管末端 master cp那种   像脚架横竖尾翼选用尼龙的  尾管碳的铝的都无所谓 尾管和机身连接处可以做成活动的  包括尾电机的插头  炸鸡可以整套飞出去 飞机变成两节 飞的时候直接捡起来插上即可  旋头可以看看市面上有替代品不  或者直接用7075材质的  拉杆可以作为卸力  主横轴用钛合金的可以不  舵机我觉得可以用直线舵机(传统舵机 可以切舵机臂)   2s-3s驱动  飞机如果做的很轻 也会很爆很好飞   但是不能对比oxy或者450   个头摆着呢 为了耐炸要妥协很多  我飞过180cfx 3s的机 飞起来比6s的450还要爆一点  性能也不算差  应付新手绰绰有余   如果做出来的机个头和180差不多  再比180轻一些  绝对是个好机 草地上可以随便炸  水泥地上即使炸坏了 几分钟搞定  另外头罩我的思路是做成两半 带上的时候 靠中间的磁石或者 插柱 炸鸡直接弹成两半  大齿也可以做卸力 做D槽 头锁螺丝 炸裂了用棉线缠两圈 保证飞行不打滑 如果用2s的动力  电机齿或许都可以用尼龙的 更不会扫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的。所谓的取平衡点往往最终的结果是哪头都不讨好。
小机很多 ...

你这个经验的前提往往是选材、工艺、和设计思路没有进步或者区别的前提下。你这个结论99%是对的。但是行业突破往往来剩下那1%的时候,有人打破这个平衡点。突破可能来自新材料,新结构,新设计理念。目前人云亦云的都是探讨机架耐炸,哪个舵机耐炸。我提一个新思路就是究竟哪些环节应该不耐炸,他们之间关系如何?用何种途径吸能?如何简便快速更换这些环节。
在这个思路下,也许没有重大突破,那我也算尽力了。如果有突破,大家都能受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经验的前提往往是选材、工艺、和设计思路没有进步或者区别的前提下。你这个结论99%是对的。但是行 ...

天底下没有两次完全一样的炸机,你说的这种可能只能通过无数次的实验来获得最大概率的模拟数据,很有可能试了这么多次以后,被某个魔友的一次炸机经历就证明实验不到位了。就航模的市场规模,不会有厂家愿意投入去研究这个的,别说航模了。客机天天带人天上飞,还时不常能发现隐患,那都是经过多少次实验论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首先要耐炸 飞机肯定不能太大  太小又不好飞 飘的厉害  我觉得150-200级别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甚至动手能 ...

首先感谢你努力提出方案。我先仔细分析一下再回答你。
我个人偏好不喜欢空心杯电机。但是你提的方案确实很诱人。因为如果要炸,也许没必要考虑无刷电机的耐用优势。你看过blade这个月刚刚出的新一代130s吗? 跟你的构思有点接近(除了尾舵机是无刷电机)

网友:
强帖留名,默默看大神们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没有良性二手车市场,显性和隐性(事故、调里程表、交易税费手续)的交易成本太高,基本断送我收一台 ...

車的話題講不完的
改天再聊吧

冰人機的設計角度就是讓三軸跟槳夾臂卸力
所以一般炸了後只要換以上跟齒盤槳就幾乎滿血復活
這是最單純的設計方向
超過200的槳為安全故都不要設計會斷開飛出的
我的工具袋被摔在腳邊飛出的lynx180mm槳直接削穿了
而且飛3D出事故的狀況很多
有高速刷鍋颶風掃地的都知道機子幾乎都會散架了
側板螺絲斷一排的都有見過
很難面面俱到
真的要能夠有效率的練習3D也要有450以上的尺寸
滯空時間夠動作能一步步完成
動力也是要夠才行
所以從類似sk720般有限高的陀螺下手可能比較合理

网友S:
看楼主的帖子我也想了很多
性能,强度,价格是个很难平衡的东西。

塑料机身采用“外骨骼”结构,螃蟹一样,设备都装在里面,内部没有侧板,外壳即是侧板并对内部设备提供保护。
缺点是重量分布远离主轴,增加了转动惯量。也就是说牺牲了部分灵活性。

旋翼头采用fbl结构,主轴和横轴均强化。桨夹由上下两片对称的塑料件组成,摇臂采用金属摇臂安装在桨夹外或者被桨夹包裹在内部。
炸机时报废桨夹和丢失连杆。连杆可以考虑使用塑料定长连杆。桨夹部分因为是上下分体所以更换时可以不用拆卸横轴,这样既保留了推力轴承又方便更换桨夹。

尾部仅一根尾管不适用尾撑等结构。尾桨由尾电机驱动。电机线插头在尾管座内部。
炸机时尾管断裂将电机线从尾管座中拔出,这样仅更换尾管即可。
尾桨采用尾电机结构是为了减少机械结构。越复杂维修越难。至于锁尾的性能需要依靠轻量化高转速电机和优化算法来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S:
看楼主的帖子我也想了很多
性能,强度,价格是个很难平衡的东西。

如果尾电机+尾变距,不仅省去容易出问题的传动,而且极限暴力3D锁尾也会非常好。

尾电机轻量化,可以同时加重尾桨,通过尾桨超转来提供惯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尾电机+尾变距,不仅省去容易出问题的传动,而且极限暴力3D锁尾也会非常好。

尾电机轻量化,可以 ...

这个结构我也想了,机械结构的复杂程度和传统的边距结构差不多,还增加了重量。而且尾舵机放在哪里也是个问题。靠近机身那么你的拉杆可能会弯或者断。而且换尾管时候又要给舵机定位。
靠近尾桨会导致尾巴沉。机头需要配重或者主轴后移。
还有就是会增加转动惯量导致尾管座部分应力加大。

网友T:
有这个想法还是好的这,这样才有更多的人来玩直升机但你说的耐炸现在只有小机耐炸点其它都是一碰就坏,新人模拟器练得差不多了可以先买个小机练练心理压力会小很多直接上450或更大有时会害怕这样起飞很多都是秒炸退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这个想法还是好的这,这样才有更多的人来玩直升机但你说的耐炸现在只有小机耐炸点其它都是一碰就坏,新人 ...

我已经把新手大致分了一下类,现在讨论的是航线过关,开始接触3D的时候的应对方法....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财力,时间,安全性和练习效率。
时间充分,财力足够,完全可以提高转速,使用高精度的零件,3D练习会变得容易
但如果只是尝试娱乐,放松心情呢?就可能不需要这么高的转速了,飞温柔3D,不钟摆。

网友P:
不过相当一部分人反映 固朗 450QS 是一台垃圾机器。

网友U:
新手指的是哪种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新手指的是哪种新手

先看85楼。当然能满足85楼要求的电直基本就是全能练习机。

网友:
感觉方向一定要定准呢,如果真的是新手的话,还是推荐用200级别以下小机去练习一些基本的反应之类(配合模拟器),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一款能够炸机快速修复以及配件相对便宜的机子。新手大可不必管的,很多那个级别机子都非常耐炸,具体可以看隔 壁微直区的。
但是现在讨论的是做一个维护费用低的机子,那可以考虑看下比较经典的gaui x3、xl520、飞越450、kds550、亚拓550e、亚拓500pro这几个。(接后文)

网友:
想法很好,有这样的飞机会让航模普及率更高,但是航模厂家生存下去靠的是利润,一旦模友变为商人,屁股决定脑袋,可能就不会去这么做了,除了大善人

网友V:
相对分析一下就是两种机子:一类是耐炸,比如xl520、gaui的x3,另一类是副厂配件比较多
我个人观点就是设计一款450级别大小机子,更多的采用各个厂家的耐用以及泄力件组装而成,再通过自己画板子之类组装起来就好。不要重新设计一些零件,大规模制作出来也比较难的。
电装就不讲了,大众通用的deko或者gdw舵机套装,好盈电调,花牌电机这些。
机身侧板先不讨论,必然是自己画出来然后拿去给厂家制作雕刻

网友V:
从传动系统来看肯定是电机直传大齿(也可以采用380类的皮带同步驱动大齿,不过大齿这块就比较贵了),接下来尾传动的部分有1,轴传对转齿 2,皮传对转齿 3,轴传(直连尾驱动大齿) 4,皮传直驱
如果要说耐炸肯定是第四种比较好,不过需要根据季节调整皮传的松紧度,并且现在市面上皮传直驱副齿很少,做的过去的只有亚拓470以及380两种。
但如果考虑用皮传对转齿的话就可以采用原来450的设计方案,把对转小齿相对设计为易碎,尾管固定座部分使用快拆螺丝,炸机拔下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V:
相对分析一下就是两种机子:一类是耐炸,比如xl520、gaui的x3,另一类是副厂配件比较多
我个人观点就是设 ...

下一步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我理解就是纠集几个志同道合的模友,拼一个90%靠各个品牌现成优秀设计组件,10%自己重新设计的机机,机机选材核心点就是“定点几个区域负责泄力和快捷维修+其余部件耐炸”。
另一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20/80定律。我不认为能做出100%炸鸡后快速廉价维修的机子。只要能解决70-80%的炸鸡的快速廉价维修,我个人就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毕竟今天主流250-450外场炸鸡,我估计80%是要提着尸体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我理解就是纠集几个志同道合的模友,拼一个90%靠各个品牌现成优秀设计组件 ...

可否创个群之类?然后召集模友进去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mcpx V1V2 全速地球后可原地复活。。。

哈哈,这个还真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哈哈

网友:
有办法,做个圆形铁籠包著飞机,炸到死个日都毋须换配件。

网友:
洗洗睡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M:
总结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飞机,那造出来,估计难以保证飞行性能。整个飞机散散渣渣的。练习悬停有模拟器就 ...

这个回答标准,赞!飞都不会飞要那个好修有何用,要那么耐炸有何用?不如安安心心模拟器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回答标准,赞!飞都不会飞要那个好修有何用,要那么耐炸有何用?不如安安心心模拟器实在

这个帖子是探讨技术可行性和执行方案。你可以单独发帖阐述你的模拟器至上观点。但是在这个贴框架内显然是跑题了,答非所问,略有不妥,欢迎你继续回帖。但请清楚明白你跑题了就行。谢谢。

网友:
飞越不是挺好的

网友:
发现很多人都跑偏了,作为新手再保证耐炸的情况下越大越好,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条件450级别左右或者以上的机可以做到80%的当场修复,既然不能做到这点那就意义不大,楼主发出这个讨论为的是推广,那就应该明白为什么直机这么小众,时间,金钱,场地,精力,本身大部分人都是业务娱乐群众,他们对性能要求没有大家想象的高,很多人入魔很多年还不是再飞航线么,甚至还在悬停,小机的出勤率高这个谁也不可否认,200级别的小鸡,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袋子连机带控带电池配件轻松带出去,门前屋后公园一角就可以飞,甚至阴天下雨在屋子里也可以练习悬停,这就无形的推进了大家的练习进程,先不说模拟器,刚接触模型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玩,包括我,入魔一年以后才开始练习,这也是为了飞3d,如果我不飞3d我可能还不知道有模拟器这个东西

网友R:
为什么我一直推荐小鸡练手 因为我觉得总体上
1、小鸡比大鸡便宜 (各位也许觉得都不差钱  差钱别玩模型  我不太认同 我第一台小鸡美嘉新的F47 也是咬牙跺脚才买的200块  不过入魔几年深了几千块钱的机也说买就买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要站在新人的角度考虑)
2、小鸡比大鸡场地要求更少  (大城市的魔友经济消费水平更高  购买力更强  但是场地更少 甚至没有   小城市的经济水平低 但是场地充裕一些  但是不可否认一个好场地确实不好找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难  )
3、小鸡飞起来更不容易紧张 安全性也要高一点(这里只讨论杀伤力,不讨论安全意识 还有一点就是小家伙不容易引起人围观 离得你远了可能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都知道飞行的时候被人围观发问是多讨厌的事 )
4、最主要的一点 也算总结吧 方便,我买来550已经有一年多了 出勤不到20起落  精力不多本身飞的就少,即使飞也是飞X3
大鸡比小鸡好飞很多 地球人都知道  但是出勤率低 飞不了一切都是空谈  先能飞  留住苗子 再谈发展  多少人就是第一台机首飞秒炸秒退魔 一台价格便宜 结构简单 维修方便 能让新人感受到飞行乐趣的机才是最主要的 才是最佳入门首选  我觉得大家的观点或者立场应该站在没有接触过模型新人角度看  而不是站在老鸟的角度 来想你需要一台什么样的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V:
从传动系统来看肯定是电机直传大齿(也可以采用380类的皮带同步驱动大齿,不过大齿这块就比较贵了),接下 ...

根据我炸x3的经验,总结,x3换碳尾管以后,只在尾波箱处打定位孔,前面不做定位,只夹紧,炸鸡以后尾管会转动并缩进去,这时候皮带就松了,动能传不到尾巴上来,整个尾吧基本能保住了,尾桨也不坏,应为尾管会转动,尾轴也没弯。接着就是机身部分,脚架用扎带固定,直接脱落保住了。相位臂比是最容易坏的,相位臂要保证性能,软了的话飞3D会抖。炸的最多的就是大齿了。如果把x3换成380的大皮带轮,炸鸡后,大齿也不扫了。所以我正准备做一台380和x3融合的机,全部采用标准件搞

网友:
我考虑了一下,其实思路是可行的。好的设计总是能解决各种矛盾,又做到性能、成本的均衡。
总体来讲,需要系统的思维,还有对现有450级别左右的各类飞机设计优缺点有着充分的思考和经验总结,还有多年的炸鸡修机经验的人参与。
1.设计要达到炸鸡十分钟修复,就要从现有的设计上创新,突破现有的结构设计。例如多一些有刻度的连杆设计,可以精确控制长度。舵机臂和舵机中位有固定的防错位设计。这样节省连电脑调螺距的时间。这种设计其实在汽车上应用有类似的考虑,工业化生产需要几分钟完成一辆汽车的组装,任何一个步骤多一道工序制造工程师会和设计工程师讨论很久,还有维修便利性,不同的汽车换类似的零件,工时相差很多,就是有些设计反人类的。
2.抗炸和易损件设计,这个已经有典型的应用案例,舵机臂。类似的思路可以推广到其他零件上。logo600脚架加强件扯坏塑料机身,就用尼龙螺丝。类似的头脑风暴开展一下,会有更多的好的想法,例如论坛24大神用铜丝固定450主轴,代替螺丝。恰到好处的设计不是可以做不到,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类似的案例汽车上也有,汽车纵梁吸能梁就是典型的案例,在碰撞时候,加速度将要达到峰值的瞬间,吸能盒溃缩,将能量吸收,避免传递到驾驶室伤到驾驶员和乘客,靠的是先进的CAE虚拟仿真技术以及新材料的应用。汽车的重量和强度、刚度,性能和成本,操稳和舒适性,都是典型的需要在矛盾中寻求平衡的;
3.产品总要考虑利润的,销量和售价一样是此消彼长的,如果能做到将航模由小众变为更多的人可以玩得起、玩得好,销量的增加分担开发成本,降低零件价格,保持一定利润,也是有可能。例如mikado logo500 550 600 690共用机身就是零件平台化 共用化设计的典范,和某些品牌频繁的推出新的设计,替代老的整机和零件让模友重掏腰包不同,靠共用塑料机身降低开发成本,飞机可以玩五六年不用担心配件不通用。就像大众汽车的套娃,对产品平台做好战略规划,提高零件的共用设计,或者通过成本最低的更改,实现A0级 A级 A+ SUV甚至B级车的变化。
期待有热情、有时间甚至舍得投入的有志之士搞出这样的飞机,造福模友。

网友X:
想炸机便宜还是飞450去吧,各种山寨件便宜的很
450便宜在哪? 量
设计一款飞机再好也难把成本降下来, 毕竟450的神话是近10年沉淀下来的。

ncpx这种小机适合炸机频繁的人, 一般炸了不会坏,维修也绝对10分钟以内, 维修30美金以内。。。但是场地好的话炸1000次也不用维修

砍了很多没用的,书归正传, 飞直机真的不用太关注炸机成本和维修时间,因为飞到一定程度以后基本就不怎么炸机了,到了这个程度以后,飞机的整体性能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X:
想炸机便宜还是飞450去吧,各种山寨件便宜的很
450便宜在哪? 量
设计一款飞机再好也难把成本降下来, 毕 ...

250-450基础上如何再能通过组合优化,组件模块化,和预设牺牲环节来达到又便宜又快速的维修,这是本帖的主要方向。
今天的450国产副厂机满足便宜这个条件,但不满足快速维修这个条件。说句难听,别说老外人矜贵,中国人时间也不是随便耗得起的。减少维修时间,可能比进一步减少开销更重要。一个周末开销100-200元的人很多,但是再搭上10-20个小时维修飞机肯定打击受众人群。

如果多有发帖都是讨论今天现状,都是人云亦云,谁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有助于行业明天发展的线索,特别是引进新鲜血液。中国各个行业就是缺乏创新的思维,都是等老外颠覆行业后,只能山寨打价格战,不悲乎?

网友Y:
直升机诞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就提出了旋翼飞行器的设想,只是没有实现而已。这之后人们不断改进,首次能载人的旋翼飞行器和今天的直升机外形仍迥然不同。
看了楼主很多帖子,可以看出楼主的思想很前卫,对于模型投入的时间精力也很多,包括k8 v8之争 救机模式的讨论等 楼主观点明晰 论证严谨 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但对于楼主的这个提议我持有保留意见。
首先要认清载人飞行器 商用飞行器和航模的不同。载人直升机的发展如我所说长达几个世纪,然而航模直升机的发展却只有短短几十年。创新和航模的意义要分开探讨,虽然我们要鼓动航模发展需要创新,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留给直升机发展之路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早在几年前人们就发现了一种更稳定 并且更简单的飞行机制,多轴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直升机在商用领域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了,比如楼主曾经探讨过续航问题,如何让航模直升机续航提高,然而大疆发布的御也让楼主意识到多轴的续航优势相对于直升机是巨大的。硬件上的差距是不能通过软件算法来优化的。
回到航模直升机发展的问题,楼主这里提到的创新是十分片面的。航模本身就具有娱乐的属性,玩航模的人都会远益投入时间金钱于飞机身上,并从中获取乐趣。如果有玩家需要楼主构想中的直机---便宜--不需要投入很大精力修理--他可能并不是很喜欢航模 或者说并直升机并不适合他,他应该选择多轴 或者退魔。
玩直升机的人都知道直机烧钱 耗费精力 这是我们在入魔时已经准备好了的一笔开销。并且我们中的很多人更是以装机 修机为乐,而飞行的乐趣只需要航线就能给足,显然楼主提出的构想并不是为这一类人准备的。
楼主曾经说过不止一次新手入门的建议,比如从一键救机的小鸡,到炸鸡10分钟修复的450,可以看出楼主不断从中探索新人入直的更好方案,努力让直机走在创新的前沿,只是楼主可能忘记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玩家并不需要创新,在大环境下,创新是属于多轴的,如果我们不停追求创新,在直机上添加新的技术,我们很可能会不知不觉走在多轴的行列中了。
航模直升机多年来形态没有大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喜欢原始的控制方式,享受3d的乐趣,不甘于多轴傻瓜稳定的飞行属性。修机也是一种乐趣,如果我们剥夺了这种乐趣,或者说用创新换取了这种乐趣,那么也就失去了玩直升机的初衷。

网友S:
引用 楼主:
250-450基础上如何再能通过组合优化,组件模块化,和预设牺牲环节来达到又便宜又快速的维修,这是本帖的 ...

麻烦您看一下81楼的内容。我的这个构想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根据我炸x3的经验,总结,x3换碳尾管以后,只在尾波箱处打定位孔,前面不做定位,只夹紧,炸鸡以后尾管会 ...

顶,支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S:
麻烦您看一下81楼的内容。我的这个构想可行?

我回家仔细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Y:
直升机诞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就提出了旋翼飞行器的设想,只是没有实现而已。这之后 ...

谢谢你耐心回帖。我电脑没带。手机没发详细回。回家再详细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我一直推荐小鸡练手 因为我觉得总体上
1、小鸡比大鸡便宜 (各位也许觉得都不差钱  差钱别玩模型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Y:
直升机诞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就提出了旋翼飞行器的设想,只是没有实现而已。这之后 ...

我也对得今天的电直挺满意了。如果(1)装配合格,(2)电装本身没故障,(3)飞手不求冒险冒进,(4)人品好,其实综合维护时间成本并不多。但是上述4个前提条件其实范围太广了,而且遥控直机是没有任何冗余部件,一损俱损,因此直机的快速维修能力还是挺重要的。
可惜我没有一个统计分布,来说明究竟直机炸鸡的原因比例。
- 如果有统计表明90%炸鸡都是人为操作,10%是机械。那么也许解法就是的等待下一代近地预警(比如近地雷达或者高灵敏度GPS高度表或者气压表,我不懂)
- 如果统计表明90%炸鸡都是机械故障,那普及标准化装配流程和增加选购零件QC也许是解法。
- 如果统计表明90%炸鸡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也许我们要多吃核桃补脑。

总之在没有更多量化数据以前,也许本命题就仅能在不同零件易损程度、转速性能之间妥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对得今天的电直挺满意了。如果(1)装配合格,(2)电装本身没故障,(3)飞手不求冒险冒进,(4)人 ...

统计炸鸡原因对于研发快速维修的电直没有多大必要吧?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炸的你都要修。如果不炸了也就没有必要使用可以快速维修的了。这时候要使用性能好的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