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地飞四通接收机为什么会坏了?

楼主(2017-02-04):
去年上半年买了个天地飞四通接收机,当时没问题,后来拿它试了一次自组的有刷调速器表现也不错就拆下来一直放着,昨晚要把久违的车模装起来跑几圈结果发现接收机先通电时灯不亮,开发射机后各舵机没反应。各通道舵机都是信号线朝上。难不成这种接收机会像鸡蛋一样能放坏了?

网友A:
我的也是,可能是太久没玩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可能是太久没玩受潮了

会不会是天地飞用了便宜原件造成的?

网友B:
看到这个帖子 找出两年前买的天地飞4通 接电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帖子 找出两年前买的天地飞4通 接电就用上了...

也是很少用?

网友B:
自从买来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买来就没用过...

看来你的运气不是我能比得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的运气不是我能比得了的

你再试试吧 从我手里用过的天地飞接收不下30个 就坏了一个 还是摔得 你看看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的运气不是我能比得了的

还有 电子的东西如果打算长时间不用 请密封保存 自封袋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电子的东西如果打算长时间不用 请密封保存 自封袋又不贵

噢,我从没这样干过,自封袋大大小小我有上千个,以后我注意一下。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