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7-02-04):
我的70涵道飞机,最初是阿尔法。后来是海雌狐,飞机升空以后,两边机翼总是上下晃动。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2种可能:1:重心不准;2:动力不够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可能:1:重心不准;2:动力不够足。

谢谢指点

网友B:
这个飞机机翼比较平直,按理说不该晃啊,飞的时候飞机是什么姿态,大迎角还是小迎角?低速晃还是高速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机翼比较平直,按理说不该晃啊,飞的时候飞机是什么姿态,大迎角还是小迎角?低速晃还是高速晃?

平飞的时候晃动。高速低速都有点晃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飞的时候晃动。高速低速都有点晃动。

晃可能是航向稳定性不足,导致“荷兰滚”,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头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可能是航向稳定性不足,导致“荷兰滚”,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头轻了。

嗯,懂了,我再调节下,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