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零 - KT VF-0的制作教程

楼主(2017-02-04):
相信看过超时空要塞系列的朋友们一定认识这架飞机吧!作为早期可变形战斗机的试验机,0式相比VF-1拥有更加优美的机身轮廓,虽然只能在大气层内飞行,但绝不动摇她在VF家族中的地位~

----------分割线----------

动力配置:

电机:2212 KV2450

电调:30A

舵机:9g x 4

电池:3s/4s 1300mah

桨:6寸2叶桨/5寸3叶桨

这是所有的板件

首先,机头,一共有6片,上面3片,有驾驶舱的在中间,有两块缺口的在两边...

像这样,一定要粘紧,要么有缝就很丑了
机身是上下两片中间夹着一块的

然后机身下半部分

这3片都是一模一样,然后粘一个空速管。

找到这几片

到时候螺旋桨就在这儿。

一堆...

两片机翼,槽就是用来走碳杆的,大概3mm左右,要至少2m

先把反面用胶带贴起来

翻过来,上热熔胶

等干,这时候可以去裁碳杆

然后涂胶填进去就是,注意,这里要一点点一点点慢慢粘,要保持热熔胶的温度,要么可能根本没黏上·

切好舵面,机翼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是进气口

每一边进气口分别有3片,很长长长长的那片前缘在短的那片的后面,长的在机身外侧,短的在机身内侧。

做另外一边,然后黏在机翼那一块上

和机翼的那个转角千万别打胶

注意对齐

找到舵机板

黏上,左右两边

最后长这样
现在可以把机翼粘上了

前面对齐

后面插进去

机头从这个缺口位置推进去,如果很紧就把左右修一下就好...

效果...

然后要做重点啦!矢量喷口

先这样用胶带贴起来...(记住是较大的那片)

粘上这两片在左右,角度不必关心太多

涂胶

粘上中间那片方块

然后在最上方粘好小些的块,形状和大的差不多
切掉倒角

找到这个...反面贴上胶带

像这样黏上去

接下来做铰链...找到一块长条,中间有地方粘碳杆

像这样先帖起来

记住先切好角度,然后用热熔胶加固一下

两边,这里可以先喷个漆...

装在机尾这里,有缺口直接对齐即可

电装!!!

舵机位,装之前记得校准一下中立位置

另外这个舵机是用来控制矢量喷口的,位置就在这附近,视重心而定
装好另外一边另外两个舵机...

电机

回到舵面来

两边一共四个舵角,调好钢丝长度装上去就是了~

腹鳍!

沿着这两个角连线,向上翻折一定角度

像这样

对着缺口粘上去,两边

注意:

矢量这里的连杆最好套上限位~
(这一步一定是在装完腹鳍后)

设备舱盖,打上热熔胶

位置在这

Ps.

这个还是很有感觉的...

总体效果:

附上混控:
模型选择两副翼,两个矢量插两个副翼通道
然后就是混控....不设也可以,主要就是为了襟翼

混控一

混控二

混控三

混控四

混控五

混控六

这样既可以有副翼加矢量,又可以有襟翼用。

大功告成!!
----------分割线----------

网友A:
顶一下,接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接着说。

正在审核中...

网友:
这手艺厉害了

网友:
浩大工程 兼具观赏性和可玩性于一身!

网友:
期待看到成品的样子

网友:
这个屌炸天了 看着就爽

网友(2022-04-09):
这个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