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装的210飞不起来

楼主(2017-02-04):
机器配置如下:
qav210机架
飞盈佳乐30a电调
银燕MT2205II电机
F3飞控
matek带OSD分电板
乐迪AT9控
机器装好后刷了bf最新版本,解锁推油门后电机转速就是设置的最小转速,油门推到最大也一样,在BF软件的receiver页面看到油门已经是最大了,但在motor页面里看到油门就是最小油门。但是可以在motor页面通过master滑块把油门拉到最高2000,电机转速也会跟着提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有谁遇到过没?还请各位大神给点思路该如何排查?
油门校准无论选onshot125还是mulitshot都一样,电机可以转,我设置的最低油门是1060, 电机就只在这个油门上转,遥控上的油门推到最大也是一样没变化,但是从receiver里能看到油门已经是最大2000了。

网友:
接收机的模式选对着吗?

网友:
电调有没有校准?

网友:
进motors界面看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推到最高油门还是怠速

网友A:
就是这个死样,搞了一晚了

网友:
个人认为1040不够严谨。可以参考kerllzou 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死样,搞了一晚了

在那个FPV RACE 网,用户admin 就是他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你的电调不行,从电调上找原因

网友:
进发射机选项看下,看油门输入有了没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死样,搞了一晚了

你这个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解决木有?我朋友说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固件刷回 2.9.0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