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8MZ /18MZ WC 改手 实战经验 和 详细步骤 《硬件》

楼主(2017-02-05):
因为工作 和学习, 离开航模 3年多了,今天回来 慢慢开始把东西拾起来。作为回归 先奉上Futaba T18MZ /18MZ WC 改手 实战经验 和 详细步骤 , 这篇是硬件篇 有时间了 在写一篇软件篇。

Futaba T18MZ /18MZ WC , 我拿到手时 是 model 1 日本手, 但学习时 用的是美国控 所以就很别扭 , 一会美手 一会日手。
所以决定换成 美手。 但Futaba T18MZ 原厂是锁定model 的, 软件里是不支持一件转换 model的。所有有些东西要手动设置, 这篇我先介绍硬件
下一篇我在介绍软件。
这篇我详细介绍硬件换手法

1. 拆后盖:

首先, 18MZ 的外壳拆解还是非常方便的 。 一共 8 颗螺丝。 2颗 顶部, 2颗 肩部, 2颗底部 。 还有两颗非常小的 , 左边在橡胶护垫下面,右边在电池盖下。
左边橡胶护垫一扣就掉,没有胶水 , 放心拆吧, 右边把电池 SD 卡的护盖推开就能看到。
2颗 顶部, 2颗底部 要全部拧掉, 这样顶部/底部两个黑色护盖就能拿掉了。顶部 向上拉, 记得把天线竖起来。 底部是向后滑开。

2. 拆发射模块:因为 左右摇杆 的螺丝 都比较靠近 PCB 板 , 所以为了安全 还是多一步 把 发射模块卸下来安全。
模块就是用两颗螺丝固定的。拧掉之后就可以把模块抬起来。
要完全把模块卸下来 就要把图片了的排线 和左右两个摇杆的连线拔掉 就行。

3 替换 左右 摇杆模块

替换左右摇杆模块 其实比较简单。整体替换就行。这样好处就是免去交换油门阻尼器 和 方向摇杆的弹簧。
为了更好的取出模块。要把肩部开关模块移开 然后 把左右辅助电位器移出 就能看到固定左右摇杆模块的四个螺丝。
注意:
右侧摇杆的左上角螺丝, 左侧右上和右下的螺丝 都比较靠近 PCB 和 排线。 拧螺丝时 要小心。螺丝刀倾斜些。

其实左右摇杆就是下面的部件不一样
右侧有阻尼器, 油门压杆。

右侧 有弹簧和弹簧塑料挂件

4. 油门限为器
原装的油门摇杆是有限位器的, 所以油门和方向的行程时不一样的。见左图。 限位器很容器去掉 见右图, 螺丝拧掉就可以把两个垫片拿掉了。

5 18Mz 电池 18MZ的电池就是 普通的lipo 两个 窜联的 接在 2S的保护板就行,
接头 红线 + 7.8,  黑线 - , 白线 温度 , 就是最普通的2S的保护板接法。

网友A:
我靠,那必须得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那必须得校准油门行程

18MZ 自带校准 功能, 就和 校准屏幕一样,很简单 点两下就行。

网友:
太贵啦、不敢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18MZ 自带校准 功能, 就和 校准屏幕一样,很简单 点两下就行。

阔以的

网友B(2017-09-01):
楼主好,我的FUTABA 18MZwc原控是美国手,想改为日本手, 我是直换了油门弹簧改的手,软件里如何设置模式2啊,我没找到模式选择开关。烦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7-11-11):
改是好改,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但是18MZ 的摇杆模式都是定死的,没办法直接改到MODE2,我现在新建的模型,要重新定义J3和J2。所以不是真正意义的上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的FUTABA 18MZwc原控是美国手,想改为日本手, 我是直换了油门弹簧改的手,软件里如何设置模式2 ...

18MZ 没有这个选项,直接在FUNCTION里改吧。吧1234改成对应的
我是日本手版本改的美国手。

网友:
建议还是发给双叶改手放心

网友(2020-04-12):
大神求教,密码忘记了,如何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