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MHz发射会对2.4的接收产生干扰吗

楼主(2017-02-04):
340MHz的图穿发射会对2.4的接收机产生干扰吗

网友A:
433的试过有干扰,但不是所有2.4G设备,部分遥控跳频点太多,功率谱密度反而降低,会受干扰。抵挡些的没怎么跳频,反而抗干扰,距离更好。个人认为,跳频技术的优势在于多用户条件下争取码率,或者是为了反截听。而不是为了抗干扰。请教下340M能传什么图像?语音都有时候不清晰

网友:
340M的是什么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的试过有干扰,但不是所有2.4G设备,部分遥控跳频点太多,功率谱密度反而降低,会受干扰。抵挡些的没怎 ...

340mhz的图穿效果不好吗?不是频段越低传的距离越远吗?

网友:
玩飞机的,好像没人用340MHZ的图传

网友A:
我不知道楼主通过什么渠道得到这种设备,就我所知这并不是开放的公用信道。而且传输视像图像,这个信号带宽也不够。消费级的航拍器材,有时会占用其他消费用户的带宽,导致他人手机平台不能正常联网,而且飞行器自身图传,控制信号出现问题的情况。尽量不要在复杂环境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楼主通过什么渠道得到这种设备,就我所知这并不是开放的公用信道。而且传输视像图像,这个信号带宽 ...

不是我的

网友B:
还真有340Mhz 图传 COFDM
准军用水平 25W 85km  机器就2KG 天线多大自己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340Mhz 图传 COFDM
准军用水平 25W 85km  机器就2KG 天线多大自己想象

接收的天线挺大的,发射端天线倒是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