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s1000八轴和格式16000锂电的事情探讨

楼主(2017-02-04):
手上有个s1000和几块格式16000锂电,充电设备为pl8充电器电池内阻pl8来看基本都在1.5左右
,充电看一切正常,s1000用a2飞控一级报警设21.6v,但是飞行中个电池表现完全不同
好的可以飞八分钟以上报警后降落还有30的余量,差的飞到五分钟就报警电压迅速掉落
但测量容量却有60的余量,充电也只能6000左右,同样的锂电为啥有的掉电压特别容易?

网友A:
气球充气时间太久了   在把气放掉    再次把气球的气吹满   每个气球内部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球充气时间太久了   在把气放掉    再次把气球的气吹满   每个气球内部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还能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球充气时间太久了   在把气放掉    再次把气球的气吹满   每个气球内部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内阻测测1.5一下不算很大把,看看也好的没鼓起来,没有救了吗

网友:
我的电池也不行,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我的飞机是不是有问题。。。最后断定还是电池不行

楼主:
我是格式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