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卡727新手车底防磨加固!

楼主(2017-02-04):
自己估计底部磨损比较大,用可乐皮进行加固,明天下地试试。不知可行不。
另外我新手大家帮我看下车轮这种内八字外八字正常不?要调试怎么调?谢谢

<

网友:
楼主找铁艺加工的地方  边角料要一块都够了  白铁或彩钢  比这个强

网友A:
前轮可调一下拉杆,后轮没法调设计问题。

网友:
有专用防磨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轮可调一下拉杆,后轮没法调设计问题。

上面还是下面的?调朝内还是外?
<

网友:
调转向拉杆,看你车前轮前面大了拉杆调出点。

楼主:
前护板已从螺丝处断裂!
<

网友B(2017-04-02):
自制的地盘防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的地盘防护

什么材料?
<

网友(2017-05-04):
727就放心磨吧 ,便宜,坏也不会是磨坏的。这内八外八才是正常的,调正了不好跑。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材料?

钢板。
<

网友C(2019-01-27):
727入手价格多少合适。新手小白,看淘宝。1250.车架加控。电机3660.好盈120A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7入手价格多少合适。新手小白,看淘宝。1250.车架加控。电机3660.好盈120A电调

收二手的全套才几百。
<

网友:
同727,用的送的那个贴纸贴着的
<

网友:
不建议上这种,容易划伤
<

网友:
其实没必要,底盘高,并且很耐磨,不撞一般不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