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改四轴行吗

楼主(2017-02-04):
我这六轴飞行挺稳的就是费电5200,4s电池飞不了10分钟想改四轴,想用精灵机架不知行不行我的电机和浆电调都和精灵的差不多就是飞控大点,不知道改了续航能长点不

网友:
4轴续航上应该好点,但是稳定就会差,这都是跷跷板。这头起来,另外一头就得下去
dji发展到现在,这种航拍的机器确实没什么必要自己diy了.

网友:
电机KV值高了,费电

网友:
有点不建议改。不是因为不能改,而是因为六轴确实稳定,保险系数高一些,加个大的电池吧

网友:
换四轴也差不了多少,长续航要低KV上大桨
记得以前弄的四轴5000MAH 4S 悬停25分钟左右

网友:
你有没有把电压放到3.4v

网友:
除非大载重机型,否则四旋翼实际上已经一统天下。
改吧。

网友A:
楼主谁告诉你4轴就可以增加留空时间的       留空时间和电机效率g/W        和电池效率g/w     有关系    和几轴没关系            如果楼主要提高留空时间   需要换高效率电机    和高效率电池       你现在这样配置因为电机效率低     就算你换大容量电池也没有用  因为电池容量增加电池重量增加     重量增加要飞起来就更加费电    导致留空时间没有增加相反可能留空时间下降    而电池费用增加   这样的做法得不偿失      现在的6轴空载最多留空7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谁告诉你4轴就可以增加留空时间的       留空时间和电机效率g/W        和电池效率g/w     有关系     ...

谢谢我也不太懂

网友:
留空时间高的一般价格不菲       我打算自己配一架4轴
留空时间有70分钟左右  机架和动力系统就花费2800  机架是飞越 Tarot 650全折叠式四轴价格450元      高效率电机4个500元     好盈乐天40A电调4个250元    炭纤维1755桨2对100元       电池是格氏  智能版 12000mAh 6S 22.2V 15C锂电池 1500元     空载重量3085克     负载500克可留空60分钟     如果配格氏旗舰智能版22000mah 6S 22.2v 25c锂聚电池  空载留空时间达到100分钟   多少电池价格太高了还是配12000MAH的   以后有米在考虑220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