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指点下680配置

楼主(2017-02-05):
机架   680六轴       x1
电机   x4100s 340kv   x6
电调   铂金30a       x6
螺旋桨 1555          x6
电动起落架  680级别  x1
电池   6s10000mah    x1  (xt90接头)
降压模块   12v和5v输出 x1
三轴无刷云台         x1
鹰眼6s无畸变         x1
电子快门             x1
pix飞控   hawk       x1(全套带gps osd 数传 编码器)
分电板    6s         x1
xt90接头  一对       x1
硅胶线    13awg      x3
电动螺丝刀           x1
图传     5.8g 2w     x1
接收     5.8g        x1
平板天线             x1(内针内孔看接收)
显示器   7寸+支架    x1
螺丝胶               x1
遥控器    天地飞9    x1
充电器    b6         x1
电烙铁               x1
焊锡, 助焊剂        x1
尼龙绑带扎带 若干

网友A:
680六轴就上不了15寸桨,负责狗云台没必要六个4110,四个足矣,非要玩六轴另是一码事。

现在这么装感觉花了龙虾的价格,买了颗白菜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六轴就上不了15寸桨,负责狗云台没必要六个4110,四个足矣,非要玩六轴另是一码事。

现在这么装感觉 ...

机架换850了

网友:
X4100 电机?型号错了吧。
41 系列电机可以上 17 寸桨了,效率高一些,而且大疆那个 1760 折叠桨很值(大疆难得有几件良心价的东西)。不过 850 机架六轴好像差了一点点 。17 寸桨最少得 865 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