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忙看下这个飞机做载机行吗?顺便老司机帮忙看下这个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7-02-05):
最近喜欢上了FPV,逛了几天坛子稍微了解一下就入了一套设备,大家帮忙看看这套设备行吗???原来有个蜜蜂小飘飘机,想用这个机先飞个1-2公里,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机行吗?是不是强度不够??正好原来一个兄弟玩飞机的控不用给我了,顺便想知道这个d10的控遥控距离有多远???

网友A:
我看飞1-2公里是不可能的!呵呵!一般手持遥控器遥控距离就1-2百米哦!

网友B:
这个飞机我有,空间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我有,空间不是很大,

朋友你用这个飞机飞过多远?顺便你看下我这设备行吗?在坛子里逛了几天感觉奥姆威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所以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飞1-2公里是不可能的!呵呵!一般手持遥控器遥控距离就1-2百米哦!

d10的控不会只一两百米吧

网友B:
这个是入门机,我只是视距离内飞。FPV我都用空间大的飞机。你的设备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飞1-2公里是不可能的!呵呵!一般手持遥控器遥控距离就1-2百米哦!

環境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可飛3公里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52249&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入门机,我只是视距离内飞。FPV我都用空间大的飞机。你的设备可以的

多谢!设备没问题是最踏实的了,飞机回头看看换一个,想拿这个飞机练练先,这个飞机挺好飞的,不知道最大能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環境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可飛3公里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 ...

是同样的飞机吗?用多大的电池?飞了多长时间呢?方便说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同样的飞机吗?用多大的电池?飞了多长时间呢?方便说下吧

是胖子,4s 10000電,飛40分鐘,沒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飞1-2公里是不可能的!呵呵!一般手持遥控器遥控距离就1-2百米哦!

天8原装,我天行者拉过900米左右。定高定向飞到没信号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飞1-2公里是不可能的!呵呵!一般手持遥控器遥控距离就1-2百米哦!

呵呵d10随便2公里

网友:
呵呵d10不加功放都随便2公里好吗

网友E:
可以的,老外用这个载机,配合apmmini,航点都飞30多k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老外用这个载机,配合apmmini,航点都飞30多km

那得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胖子,4s 10000電,飛40分鐘,沒問題。

多谢!

网友D:
要加增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
骨骨死打地

楼主:
得得啊噗

网友F:
这机子可以的,5公里内,主要是你选择的遥控能有多远,d10身边没人用,不知道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可以的,5公里内,主要是你选择的遥控能有多远,d10身边没人用,不知道多远

多谢,我看d10说明书有两公里,具体自己也没试过,所以想在坛子里看看有没有用过知道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