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修补补

楼主(2017-02-05):
唉,修的恼火

<

网友:
直升机是很麻烦
<

网友:
现在飞机结构相对而言好修多了,我现在飞的450和500pro拆舵机太麻烦了
<

网友A:
为啥我就是找不到k8调参识别不了usb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就是找不到k8调参识别不了usb

驱动重新安装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重新安装下

找不到驱动安装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啊

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