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雕刻机新用途—热切割!做模型福音,D板、魔术板、kt板统统可以

楼主(2017-02-05):
今年过年做的新飞机,以前用1mm铣刀试过切割D板,切口太毛糙了,不好看。今年试了一下用了热切割!我用了1把20w的小电烙铁,前端锯平,打孔,固定了7mm长的铁丝!效果非常好!这架飞机就是热切割出来的,边缘非常光滑!为了试验,飞机机身是kt板,机翼是魔术板。都可以这样操作,有雕刻机的模友们,动起来吧!

网友A:
cad画图后,怎么换成mach3能用的雕刻文件?一直不知道怎么弄。求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画图后,怎么换成mach3能用的雕刻文件?一直不知道怎么弄。求教程。

有刀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画图后,怎么换成mach3能用的雕刻文件?一直不知道怎么弄。求教程。

ArtCAM 软件可以导入cad的图,然后出刀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CAM 软件可以导入cad的图,然后出刀路图

多谢,我去问问度娘具体怎么操纵。

网友:
多谢,我去问问度娘具体怎么操纵。

网友B:
喷点脱模油

网友:
好办法,可是我的雕刻机行程太小了,只能淌口水。

网友C:
这个无法切带翼型的机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无法切带翼型的机翼啊

稍微改进一下,使用热压液晶屏那种大宽头,功率大一些,可以从上边刮,通过控制Z轴升降就可以做翼形了。在ARTCAM里可以设置刀形,然后制作刀路时它就会自动让出刀位并且控制刀的走向,尽快做出需要的3D形状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无法切带翼型的机翼啊

可以做。

网友D:
以前做过一个 30w 的  切口很光滑    但控制不好火候和速度 切出来间距很宽   所放弃了     楼主多传点经验

网友D:
我看见过人家用麻花钻 来切KT 切口也很光滑哦

楼主(2017-03-18):
引用 网友D:
我看见过人家用麻花钻 来切KT 切口也很光滑哦

我用好几种小铣刀和麻花钻都试过,可以,但是魔术板和D板都会形成大量的细小粉尘,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过一个 30w 的  切口很光滑    但控制不好火候和速度 切出来间距很宽   所放弃了     楼主多传点经验 ...

我用了20w的电烙铁,直径2的钢丝,D板和kt板的进给速度都是500,魔术板的进给速度150,出来的宽度是3mm,所以,我设的刀具宽度是3 这是到目前的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