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的姿态增稳模式到底有多大作用?

楼主(2017-02-05):
150X到手也快一个月了,到家后不小心把原厂的设置破坏了,悬停的时候总是不停地往前漂, 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设置成功!

我想问问各位前辈,我打算放弃这个姿态增稳模式了,直奔3D模式,可以吗?

网友:
3g就好啦,六周模式玩久了坏手

网友:
自穩模式是玩久了
小心3G都不會飛了

网友:
自穩是讓你錯舵時回中用的
一直用自穩飛永遠不會進步
搖桿的打法完全不一樣

网友A:
把加速計微調歸零,

然後用在APP首頁確認,

把油門及右手升降舵拉到最低(美國手)三秒,

看到燈號轉變,等一會,水平已重新校準,

如果仍有輕微不水平,再重新做一次加速計微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加速計微調歸零,

然後用在APP首頁確認,

这个操作,我当然会做,我已经做过无数遍了,关键是:没用!

一飞起来就往前飘!

算了,我已经放弃姿态增稳模式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十字盘不平衡

楼主:
模型店说目前没有150X的十字盘调平器,只能通过目视的方法调整

我是新手,真的已经尽力了,按照模型店教我的方法也调试过!

尝试过很多次,还是不行,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型店说目前没有150X的十字盘调平器,只能通过目视的方法调整

我是新手,真的已经尽力了,按照模型店 ...

如果在不行就用螺距尺把大桨调到0度!我没玩过150,我调我的470就这样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不行就用螺距尺把大桨调到0度!我没玩过150,我调我的470就这样调的!

大桨也已经调整到0度了,谢谢你!

网友C:
一样的问题  我是3d 悬停稳稳的 一切到自稳 就冲着左前方冲过去了 收都收不住 调了三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问题  我是3d 悬停稳稳的 一切到自稳 就冲着左前方冲过去了 收都收不住 调了三天放弃了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还是3D模式稳,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问题  我是3d 悬停稳稳的 一切到自稳 就冲着左前方冲过去了 收都收不住 调了三天放弃了

一切原因都在十字盘,但是怎么调,我也不会!据说是不要相信目视,我们看到的水平其实不是水平,要根据飞机的状态调平,比如你向左漂,就要把左边那个伺服器的中立点向上调整,这是卖家告诉我的,虽然我也试过,但是还是不成功,而且我发现150X的3D模式好稳呀!果断放弃自稳模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