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加装x3主、尾桨夹,算是圆满了。

楼主(2017-02-05):
450pro作为经典的一款练习机深受广大模友喜爱,但是450炸机后对大部分模友来说尤其是新手就比较头疼,炸机后一些铝件的变形增加的振动会让很多人摸不到头脑……

现在可以选择x3黑黑的硬硬的塑料桨夹,这样炸机下来要只会断,不会变形,很大程度缩短修理时间,而且想炸断估计比较有难度。(我只炸弯过一个尾中联,更换后和新的一样无振动,当然有能力的模友也可以做校正。)

经过我本人的试飞后感觉很爽,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试试改装方法贴在一层。

网友A:
请问尾中联是用泰x3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尾中联是用泰x3的吗,谢谢

X3原装的尾中联也是3MM 的孔,因为X3的尾轴就是短的3长的4,是台阶的。

网友:
直接换x3整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尾中联是用泰x3的吗,谢谢

是的,装上直接用。

网友:
直接換x3好了

网友B:
为什么要加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装???

我觉得450金属桨夹上面的摇臂太软了,炸机很容易变形。
金属尾桨夹也是,炸到尾巴严重点的话不带尾桨也会产生高频振动,用塑料桨夹避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