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两代次旗舰对比 T12Z vs T18SZ

楼主(2017-02-05):
手上的T12Z其实用的很顺手,无奈玩模型就是一个折腾,喜新厌旧是天性,再看到T18SZ的回传加上Komsmik以及Jlog可以直接的看到转速,电流,电压,容量消耗等数据,还是按捺不住入了T18SZ。因为工作忙,T18SZ在架子上躺了快一年了,昨天终于有时间把它开苞,稍微做一个T12Z和T18SZ的对比,给同样想换的同好提供一点信息。

首先看看重量,T12Z全重为没装发射模块 1045g,装了以后1075g

T18SZ全重为931g,轻了约145g

看看外形尺寸呢,从正面看T18SZ比12Z要大一圈,屏幕差不多大。

侧面厚度看起来差不多,其实18SZ要更薄一些

背面

准备脱衣服咯

先近看一下遥杆头呢,作为捏奶手,这个很重要哟
12Z的头花纹比较细,直径也不粗,简单说就是奶头太小,有点不太好捏

18SZ 的奶头更大一些,花纹也更大,比较容易捏住奶头

开始脱衣舞时间:
先把外衣脱了
两台都有4块橡胶防滑握把,12Z的CF 储存卡需要拆握把才能弄。

18SZ的 SD卡就在电池盒里,方便很多,不会把握把拆的松松夸夸的,作为男人,大家都不会喜欢松的吧。

两台要拆开改手或者改油门行程还都要把侧握把橡胶拆掉

接下来把内衣也脱了:
12Z 原件贴片很多,毕竟是老产品了,使用的还是CF卡。
想要看详细12Z拆解的,可以去找找我以前的老帖子。

18SZ 集成度高很多。因为这次只是把短行程油门改成长行程油门,所以没有把肚子肠子漏出来

油门或者说螺距摇杆有上下两片挡片,装上就是短行程,拆下就是长行程。
改完以后跑一遍校准就行了,挺方便。

接下来说说短时间的使用感受:
1. 18SZ轻一些,拿着比12Z要轻松。
2. 摇杆座看起来硬件都一样,手感的话,因为18SZ全新的,所以油门位的特氟龙片还没有完全磨顺,没有我专门打磨过的12Z顺滑。
但是18SZ的弹簧貌似要比12Z的软,出厂的硬度已经比12Z调到最软还要软一些。
3. 18SZ的屏幕灵敏度一般,习惯了智能手机的人,一开始用起来会觉得蛋疼。
4. 用18SZ飞了一个多小时模拟器,因为摇杆奶头比较粗大,感觉比12Z更顺手一些,改天给12Z换个更大的奶头做个对比。
5. 电池使用时间:12Z除了不带回传,最让人蛋疼的就是电池使用时间,大概开了发射耗电500mA, 我有2块原装,1块自己组的26650才够爽飞一天。
有时候忘记充电了去到飞场又只有收拾东西回家,18SZ据说可以坚持6个小时,够爽飞一天了。

刚开箱,就说那么多,以后有机会再来补充。
祝大家鸡年大吉吧,爽飞+双飞

网友A:
赶紧先抢沙发。到手就拆英雄也。我到今天18sz还是每次玩后细细擦拭。

楼主的T12Z拆卸清洁贴在此。我帮你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先抢沙发。到手就拆英雄也。我到今天18sz还是每次玩后细细擦拭。

楼主的T12Z拆卸清洁贴在此。我 ...

哈哈,从小手就贱,比较喜欢拆拆拆。
实在是不喜欢短行程的摇杆,准备以后把12Z退役呢,趁着有时间和机会就一并弄了。
希望18SZ的电镀质量和12Z一样好,12Z用了多年,脏的看不下去时候擦一下又变得新新的

网友B:
最近一直纠结是上sz还是坚持jr的信仰入个xg14(明明是因为价钱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一直纠结是上sz还是坚持jr的信仰入个xg14(明明是因为价钱啦)...

我也纠结了很久xg14还是14sg,毕竟jr xg14的价格太诱人了。但是买不到接收机实在蛋疼,我就买了14sg限量版。。。有点后悔了,想买xg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从小手就贱,比较喜欢拆拆拆。
实在是不喜欢短行程的摇杆,准备以后把12Z退役呢,趁着有时间和机 ...

买一套18sz碳纤维贴纸吧。许多产品内核也许越来越强,但是很可能表面工艺处理一代不如一代。

18sz改长行程,有空我再想你请教。我目前用的还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纠结了很久xg14还是14sg,毕竟jr xg14的价格太诱人了。但是买不到接收机实在蛋疼,我就买了14sg限量 ...

jrAmerica最近进货了两箱舵机,不知道接收的供货啥时候能恢复。jr落魄前没有出一个与18sz同水平的竞品实在是可惜,触摸彩屏图形化的设置界面真的更友善、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America最近进货了两箱舵机,不知道接收的供货啥时候能恢复。jr落魄前没有出一个与18sz同水平的竞品实 ...

可能我理解有点歧义。JRamericas跟厂家进了货?还是你跟JRA进了货?
顺带问问,JR有没有跟futaba bls272相同等级品质的舵机?是否有无刷舵机?是否有便宜。我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套18sz碳纤维贴纸吧。许多产品内核也许越来越强,但是很可能表面工艺处理一代不如一代。

18sz改长 ...

多谢推荐,我不太喜欢贴膜,手机也是裸跑,用着看吧,希望18SZ不要太怂就行。大家都是互相交流经验哈。
长行程如果飞精准飞行很推荐,以前一开始用DX8飞3D也用短行程,后来转投Futaba练F3C才发现长行程的解析度要高些,比较好细腻控制螺距,对于我这种天残手是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纠结了很久xg14还是14sg,毕竟jr xg14的价格太诱人了。但是买不到接收机实在蛋疼,我就买了14sg限量 ...

对JR新电子设备不太了解。以前用过DX8和T8FG,从软件和稳定和手感来说,Futaba都甩Spektrum一条街。DX8虽然是全轴承,但是摇杆手感比futaba T8FG的双轴承还是差挺多,而且卫星连线有时候会接触不好,因此炸过好几次。

JR的手感很早用过DX 7,弹簧的感觉很好,中立点附近不像futaba有点生硬,很有韧性。
不过听说JR的接收不太好买,而且JR老是变各种不同的协议,太蛋疼,完全就是个大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JR新电子设备不太了解。以前用过DX8和T8FG,从软件和稳定和手感来说,Futaba都甩Spektrum一条街。DX8虽 ...

HF还是另一个论坛上曾经有一个帖子介绍各种遥控器跳频技术,基本结论是futaba的跳频最难干扰,但是唯一一个问题是好像是只能用一个接收机。

我想顺带请教一个一直纠结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可能我就要单独发帖求问。我的问题是18sz里面是可以选择多个接收机,那么是否可能通过sbus连接两个接收机互为冗余,比如接2个7003SB或者7008SB,以防其中一个故障?类似spektrum的双卫星模式?如果可以,那如何接线呢?特别是接vbar或者金脑,用哪个插口?我估计肯定不是简单傻傻用一分二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还是另一个论坛上曾经有一个帖子介绍各种遥控器跳频技术,基本结论是futaba的跳频最难干扰,但是唯一一 ...

刚接触18SZ,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可以接两个接收呢。
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F还是另一个论坛上曾经有一个帖子介绍各种遥控器跳频技术,基本结论是futaba的跳频最难干扰,但是唯一一 ...

futaba的双接收机系统好像是为了解决普通通道输出口输出不够的问题。一个输出1-8,另一个输出9-16。

网友D:
原来18sz可以改油门/螺距长行程,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E:
触摸屏不灵是因为是电阻触摸屏,需要挤压才能感应,手机上市电容触摸,电阻的可靠些,防止误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不灵是因为是电阻触摸屏,需要挤压才能感应,手机上市电容触摸,电阻的可靠些,防止误触~

因此18sz只能贴树脂膜,不建议贴钢化玻璃膜。我都试过。钢化玻璃膜会严重影响触屏效果。建议尽快贴,避免磨花。在欧洲如果不方便买,买一个6寸最便宜的手机屏幕塑料膜,自己回家用刻刀裁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此18sz只能贴树脂膜,不建议贴钢化玻璃膜。我都试过。钢化玻璃膜会严重影响触屏效果。建议尽快贴,避免 ...

多谢建议,已经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18sz可以改油门/螺距长行程,学习了,感谢楼主!

基本上只要有校准程序,其实都可以自己改长短行程,如果不飞暴力3D,长行程操作会更细腻些。